楼主(2005-05-31):
变压器高压进线接反,低压侧相序会变吗?为什么?

楼主:
例如:D/Y-11的变压器,高压B、C接反,低压相序不变的话变9点钟接线,低压相序也跟着变为acb,则接线组别不变,然而我们知道高压接线相序调整的话接线组别是会变的(单数钟点),这个变电问答的书上有的

网友A:
千万别接错,要命的!·
   单位的高压设备进行预防性实验,,把一台变压器的高压端接错,差点引起大的事故。因此我们单位再进行这样的作业时,完毕以后,都是先开启一台无关紧要的设备来校验一下。

网友B:
反了,电机反转会出人命的

楼主:
问题是:2台D/Y-11的变压器,10KV-380V,在低压侧核相时,有60度的角差,而低压侧它们的相序相同,什么原因?我认为是一台的高压B和C接反了,造成接线组别不同引起的。大家认为哪?

网友C:
那当然会变啦,因为变压器里面的高压与低压的相序是生产出来时就定死了,高压接错了低压肯定变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