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急)

楼主(2005-05-31):
我用VB编上位机与PLC之间的通信模块,用的是RS232串口,但是向PLC写数据时好像就是写不到PLC的DM区中,为什么呢?哪位帮我看看!下面是向PLC写数据的子程序,我是假使向DM0000中写入0001,但是我再读DM0000,它里面的内容还是原来的值,不知道是不是哪里错了,请教各位了!

Private Function send()
       Dim Outstring As String         '¶¨Òå±äÁ¿
       Dim readata As String
       Dim cmd As String
      cmd = "0001"
       readata = "@00WD0000" & cmd
       readata = readata & FCS(readata) & "*" & Chr$(13)
       Outstring = readata
         Text3.Text = Outstring
       MSComm1.Output = Outstring

End Function

网友A:
看协议象omron的plc,你的plc运行在什么状态,要是run的话确实是写不了的!

以后问问题要把东西说清楚,越仔细人家越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