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本人在维修一台立车时发现主轴用的是西门子的MICROMASTER 440的变频器,它有三个用户输出,厂家用了它带了三个中间继电器,分别为:零速检测、准备好信号、故障输出。现在故障输出这个中间继电器在机床一上电就动作了,也就是说变频器有问题,我想问问,一般这是变频器的什么故障才能引起他输出这个信号,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变频器出了什么故障?

谢谢大家先

网友A:
先看看MM440的显示面板上有没有"FXXXX"的故障信息。如果有,是什么具体的内容?如果没有,就要看它内部设置的参数了。因为,MM440有几千个参数,很难查,需要由设计者提供参数设置的信息。否则,比较麻烦。谁知道他是激活了那个控制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