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我现在要进行三台水泵的轮换控制,请问各位高手,用什么方法更好?
1、累计时间达设定值,进行切换;
2、运行次数达设定值,进行切换;
不知用子程序调用是否会更好,若你有更好的方法,希望能和各位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A:
表达不明确

网友B(2005-09-23):
我前些天了做了个5台泵的轮换启动,基本上和你的相同。采用了子程序的方式。
1个子程序:用来统计泵的连续时间(不间断运行时间)和累计运行时间(总运行时间统计),因为用户要求当泵连续运行一定时间后必须休息一定的时间。
1个子程序:用来确定泵的启动顺序,每个泵均有:自动、手动、故障、检修、备用、电源正常等状态,当只有泵机的状态在自动控制下、电源正常且无故障的情况下才进入泵的热备排序。我的程序是按照这个程序设定的每台泵的启动顺序在主程序里调用的。
主程序:控制开出、有条件调用子程序。

可能说的不是清楚,不过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谈论。对了,我当时用的是西门子PLC。现在刚刚开始学三菱的。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C:
建议:采用SFC来解决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你不要用子程序,那不是像高级语言编程.我建议你用SFC编程,那很容易的,因为你的提出的控制要求不复杂.
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提!

网友D:
顺序编程应该没什么难度,调试可能费点时间,但程序只要流程出来就非常容易编

网友E(2015-04-27):
回复 网友B:
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还好啊。。。hugo_gao@163.com

网友F:
3个轮换,其实是3种状态,用比较的方法,可解决。如|--||----[CMP c0 k1 M1],只要改变c0值,输出,m1,m2,m3就有1个置位,当c0>2时要自动复位,楼主不仿试试可行不可行以实践为准。

网友G:
刚刚听老师说的,用循环转移指令可以搞定

网友H(2015-08-19):
小菜一碟

网友I:
对工作时间进行计时,每次启动选最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