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问题

楼主(2005-05-31):
兄弟们,问一下,我用10平方的线接了一台32千瓦的电炉,我算了一下有60个电流,但已经出厂了,请问会不会出事?

楼主:
供电的方式是三相,我想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A:
我看有点危险呀10平方的线不行呀最多能承受50个电流

网友B:
问题不会很大吧,如果不是全天制的加热,
不过还要问一下是否可控硅控制呢?

网友C:
如果是其他还好说没问题,是电炉就不好说了,还有是全天运行吗?还是时间的没问题,应该用嵌表测他的电流,这样会好一点,以免下次在出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我要的是550度的温度,我的想法是只要在半个小时没问题,就行了,因为到了恒温,后面就是断断续续的升温了,关键就是在这半个小时内

楼主:
哥哥我在这里谢谢各位帅哥,忙里抽闲来回复我,不过呀,东西已经出厂了,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只是想不出问题,因为我毕竟是高工业控制的,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负责任,现在我是报着侥幸了,其实我在装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功率的大小

网友D:
只要线路不长,环境温度不高,10平方的铜芯线带60A电流的负载肯定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线路不长,环境温度不高,10平方的铜芯线带60A电流的负载肯定没问题。
同意看法

网友F:
供电方式只要是三相电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G:
老兄,你的60多安是怎么算的?按什么接法算的?如接星形接法,按公式p=1.73*UIcosφ,得出的线电流I=48.7A,而相电流等于线电流,也是48.7安。那么你用10平方的线是够的。你们说是吗?

网友H:
放心好拉
没有问题的

网友I:
无论星形,三角形接法,只要是纯电阻电器,且三相负荷平衡,电流就会是48.7A。
再加上9、10楼的朋友。不会有大问题的。放心。
不过下次最好保险一点,电炉周围有时会高一点的。如40度就比较险了。

网友J:
60A没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K:
肯定没问题。

网友L:
我想请教的是这32KW的容量是三相平均分还是每相都是60A呀。
还有一点,你这一路的配电要是用开关的话,通常都会选大一点的,这样的话,你线的载流量就比开关小了,这是有危险的。

网友M:
理论和实际总有一点差距的,如果是我的话,会考虑用16平方的耐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