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1):
我有两根PPI编程线,第一根是原装进口的,中间还有一电路板,有一排小开关,一连上电脑不用怎么设置就能用,最近才买的一根听说是国产简装的,就两个插头一段线,中间什么也没有,连上电脑用不成,我试过,用原来的线很正常的连结一换新线就连结不成功,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PPI编程线实际上就是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你买的线可能就是一根232通讯线,没有任何用处。
PC的COM端口为RS232,PLC的端口为RS485,标准不一样。

网友B:
应是你的电缆有问题;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如果2,3能从另一头3,2量得通,就肯定是假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