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1):
大家应用plc机作为机电控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plc机的跳机问题?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单位的时候,发现单位plc机控制机经常出现跳机现象,就是在应用过程中,plc机突然对控制电路失去控制,但是重启plc(就是将plc机上的run端拨到progarm端,之后重新拨回run端)后,一切就又回复正常。这样的情况,平均每100个小时就出现一次。

    我们单位是用电脑接plc,plc的程序已经固定,然后接到控制电路,控制比较大功率的电机运转,(包括变频器的电机) 。程序设计,设计单位声称没有问题。

   而我也是菜鸟一个,查了一些书,也没有什么结果。请问这是plc机的一些共有的问题,还是某一个牌子的机的毛病。

网友A:
是那种PLC,西门子的吗?它是怎么进行控制的,用到INTERBUS吗?PLC跳机好多都是因为输入部分引起的。

网友B:
估计程序中有陷井

网友C:
软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D:
路过,今年刚刚接触plc

网友E:
我用的西门子PLC没发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可以换一下CPU模块试一下.或现场是否有干扰.

楼主:
用的是ab机,具体型号可能是slc500吧。
现场应该有干扰,因为现场与启动电机的大功率交流电源在一起。但是,跳机并不是发生在起动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控制的过程中,平均某一百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除此之外,控制系统里的一些电机应用了变频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
我来单位之前,单位里的技术员已经将plc对比较经常变化(经常启动和停止)的电机的控制输出端接成了滤波电路接地。
其他的,真的想不明白。据说,厂家也搞不清楚。
但,他们说,只要将一切用计算机(计算机输出pllc机再输出控制)启动的电机,改成用手动控制,以后就不再有跳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恳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F:
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