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s7-200自由口发送命令字符串

楼主(2005-06-01):
出到300元,帮我完成一个s7200的小程序,只要通过rs485发一字符串到带rs485仪器上,不需要返回信号,只要字符串发过去就可以。
联系 xiaoshu88@sina.com  手机:13950116010

网友A:
你是不是想和这台仪器进行通讯啊?若只从Plc上发一个字符串到仪器是很容易的,可是若想让仪器能正确接收,必须要知道仪器的一些通讯参数,比如: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等,所以你的问题太笼统,要详细一点。

楼主:
详细问题发到你email里了,我知道这个问题容易,可是因为以前只接触rrs232口,没有用过rs485,因此。。。。。。解决不了啊

网友B:
找我联系,我是S200自由通信口编程专家,做个水系统S7200PLC和上位机RS485通信
手机号码:13307492202

网友C:
才500块钱就出来了这么多的专家,佩服、佩服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