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1):
具体是哪一个系列的?应如何进行矢量控制?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可以。台达VFD-B型就可以进行矢量控制

网友B:
用东元MA的可以!0769-5187668张生!

网友C:
台达的B系列及V系列可以;

网友D:
台达B也不是矢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台达B也不是矢量的

谁说不是矢量的?

网友E:
台达的B,V和M系列都是矢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