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1):
伺服和变频器有何不同?两者可以同时应用吗?应该如何选用伺服驱动器和伺服马达?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最大的区别是:伺服是用来控制位置的,变频器是用来变速度的.

网友B(2005-07-22):
变频器是电机驱动器阿,伺服电机里面配套的有驱动器,应该不用外加变频器了吧。本人也是刚学,不知道回答的对不,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C:
我也是刚在一家做电机伺服的单位开始工作,这两天刚有些感性的认识,我觉得二楼的说得很对,只不过还是有点片面,伺服是可以同时实现位置,速度和转矩的控制,比变频器最大的优势应该是在于定位和转矩方面。也同意一下三楼的观点,变频器最多可以算个driver,而伺服至少是个controller。我们单位以前是北科大的研究所,就是时光科技公司,你有兴趣可以来公司网站看看,下一些资料看看吧!

网友D:
你既然说到的变频器,那么应该是用来控制主轴吧。如果用来控制非主轴,那么变频器根本就用不到。对于主轴来说呢,对于不要求严格控制位置(比如要求每次停止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则用变频器就很简单了。且变频器比伺服一套要便宜很多。

网友E(2005-09-03):
对,很同意楼上两位的观点,我现在做数控的调试和维修,我们公司就是用的驱动器,它有三 种控制方式,位置,速度和转距,它三种方式都能用,只是在于参数的不同!!感觉用伺福服驱动器来控制比变频器精度高多了!!驱动器的输出都是由一张数控卡来控制,请教一下各位大哥:它从数控卡出来的信号是不是一个时钟信号呀,那它又是怎样来进行对负载速度快慢控制的呀??

网友F:
楼上的,输出时钟脉冲的频率决定了速度,脉冲数量决定了移动距离

网友G: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H:
呵呵;
主轴可以用变频器;
但进给机构就需要用伺服了;

网友I:
变频器主要应用于调速,可以用于普通电机;

网友J:
这种傻的问题,还有人帮他回答???

网友K:
bu  cuo bu  cuo ~~~~~~~~~~~~~~~~~

网友L(2005-12-24):
选用何种设备,是取决于需要控制的设备来决定.

网友L:
可以同时使用!选用何种执行机构,取决于控制设备

网友M:
如果有单片机驱动伺服驱动器起动的例子就妙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