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星三角?

楼主(2005-06-01):
问一下,30KW星三角启动的延时时间大概是多少秒?14到17秒不知道可以否?多谢喽.

网友A:
太长了吧?

网友B:
30KW电机多用直接启动,如果需星三角启动的话,有5秒的时间就够了。

楼主:
但我在译本电工书上看的是要14秒的?
公式是T=4+电机额定功率开平方,大概14-15秒的.

网友C:
这种算法不正确(要根据负载的惯性来确定)
正确的确定方法为:在星形起动期间电流回到一个合理值时,转换为三角形运行不产生冲击,这段时间再加上一点余量就可以了

楼主:
但具体怎么调节呢?
楼上还要详细一些的.

网友D:
一般都是6~10S
 具体调节你可以看一下电流

网友E(2006-07-07):
我都调约8秒

网友F:
本人的意思你是鼠笼型的话就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
  但是时间我感觉5秒至8就差不多了
 只要有了一定的转速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看着电流表、启动的电流下来的时刻、就是该转换的时间。(大约5秒左右)

网友H:
6S 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