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线端子?

楼主(2005-06-01):
变频器的功率为18.5kw,我正在画板,不知在引入三相电的接线端子选什么型号,劳烦有经验的推荐机款,我好查资料画板,谢谢

网友A:
入R、S、T出U、V、W

网友B:
菲尼克斯的连接器应该是不错的,建议你登录其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