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空气开关

楼主(2005-06-01):
电机的空气开关一般有什么标准?大概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几倍?3倍如何?

网友A:
3倍如何可以了,我就是按3倍搞的

网友B:
启动力矩过大时不行,
小电机就没事了

网友C:
基本是可以了,但也要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如果电机启动力矩大启动时间长,而又没有采用降压起动的话这种选择是不行的。

网友D:
那你是指的是在额定运转下的选折吗?一般按电机的额定电流的1.3倍来选如果是按短路电流来选是2.5倍

楼主:
多谢楼上,主要是考虑启动时候的问题,现在需要直接启动11KW的电机,三被是否有点小?

网友D:
一般在5KW以上都不采用直接启动,都是采用降压启动,如果的话采用4-7倍开关

楼主:
多写楼上,应该是这样吧,电机直接启动时候电流是正常时候的7倍左右,而空开动作时间也比较快,如果启动时间短的话,而选择的空开比较小,可能会跳的。

网友E:
选择用带D的动力开关
电流有1.5倍就可以啦

网友F:
楼上坛友说得好
选择用带D的动力开关
电流有1.5倍就可以啦,但如遇风机之类恐怕还要大点

网友G:
带D的动力开关是怎样的?

网友E:
125A以下的有一种带D的是动力用的(起动时承受的电流大一些)
 带C的是照明和保护线路用的

网友H:
我们用的全是按1.5倍电流选的

网友I:
我一般按2倍考虑

网友J:
10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