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1):
220V的单相电机,就是要加启动电容的那种电机(比如家用电风扇),电机里出来三根线(叫1、2、3吧),我实际的做法是:量1-3;2-3;1-2间的电阻(假如量得是80欧、70欧、150欧),取电阻值大的两根(即1-2)接电容两头,3接N;
我得问题是:220V的L端究竟是从 1 进还是 2进呢?  我实际试验结果是:从1、2进都可以,但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每次都要试试,很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确定应该从线圈的那一端接L呢?

楼主:
没有人回?  从电阻可以分出来吗?

网友A:
启动线圈的电阻大于运行线圈 万用表可确定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吊扇吧,台扇有抽头,不能这样确定。
按你的测量,1—3=80欧,2—3=70欧,1—2=150欧,那么应该3接N,2端串接电容,再与1端共接L,所以应该是1直接接L,2通过电容接入L,这时候L和N反置也不会有事,当然,也符合你的“取电阻值大的两根(即1-2)接电容两头”;假如2直接L,就相当于两个线圈功能互换,所以出现反转,但转速应该不一样。我印象中是副线圈阻值小于主线圈,刚好和楼上的兄弟意见相反,请验证后回帖。

网友A:
查了一下电工手册  上面列出的电阻值 满足R运小于R起。
单相电机启动1 电阻启动型
                  2电容启动型
                  3电容启动 电容运行
  哪种?

楼主:
你说的应该是吊扇吧,台扇有抽头,不能这样确定。
按你的测量,1—3=80欧,2—3=70欧,1—2=150欧,那么应该3接N,2端串接电容,再与1端共接L,所以应该是2直接接L,1通过电容接入L,这时候L和N反置也不会有事,当然,也符合你的“取电阻值大的两根(即1-2)接电容两头”;假如1直接L,就相当于两个线圈功能互换,所以出现反转,但转速应该不一样。我印象中是副线圈阻值小于主线圈,刚好和楼上的兄弟意见相反,请验证后回帖。

我验证了,3接N,2直接接L,1通过电容接入L;是正转;  假如1直接L就反转。——你说的很对!

2-3对应的线圈应该是启动线圈吧?    他比1-3(运行线圈?)的电阻小。和2楼的哥哥说的矛盾。

我觉得启动线圈的电阻比运行线圈电阻小好像是对的,但是不知到这是不是个规律!

楼主:
感谢tjtcb     与    hty.czh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验证了,3接N,2直接接L,1通过电容接入L;是正转;  假如1直接L就反转。——你说的很对!

2-3对应的线圈应该是启动线圈吧?    他比1-3(运行线圈?)的电阻小。和2楼的哥哥说的矛盾。

我觉得启动线圈的电阻比运行线圈电阻小好像是对的,但是不知到这是不是个规律!
发现我的回帖有矛盾,做了修改。你做的实验有没有记错:应该1直接L,2通过电容接入L正转才符合副线圈阻值小于主线圈。

网友A:
R起大于R运 我是在工业电器杂志上看的  我决的最好测量一下 当然得有电机的说明书知道哪个是运行绕组 哪个是启动绕组 来验正

网友C:
楼主做的验证没错。楼上说的是对的,应该是R启大于R运。

楼主:
我决定好好量量,但是手头暂时没有机器了,过几天量了回贴,彻底把这个咚咚搞清楚!!

网友B:
那请问楼上的兄弟:电容应该接主线圈还是副线圈?

网友D:
八楼老兄说得不错,但启动线圈有可能与运行线圈相等如:洗衣机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作为风扇的电机,其启动线圈的阻值是大于运行线圈的。而洗衣机的电机就不是这样的,它们的启动和运行线圈阻值是一样大的。按你的测量的阻值来看,3是公共端,接零线,1是启动线圈端,它与电容串联后再与运行线圈2共同接火线。

网友A:
查了些数据,楼上说的没错,部分洗衣机的电机启动和运行线圈阻值是一样大的

网友F(2006-02-07):
[求助]
家用电路中,正负极各用什么字母表示?????????????????

网友G:
启动大,运行小

网友H:
启动线圈匝数少,线径大,R应该小。相反运行R应该大。

网友I:
到底谁说的对,让你们搞晕了!

网友J:
很簡單的問題
公共線阻值最小< 運行線中<啟動線最大﹐就這么回事﹐象這種電機一般來說最好是就一方向運行了﹐不好接反了﹐如果是雙向的﹐那就是公共線小﹐啟動和運行一樣大
OK

网友K(2008-06-23):
我试过是L接1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