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1):
就是楼道里的两个单刀双掷开关控制一盏灯的PLC程序

网友A:
A I0.0
A I0.1
O
AN I0.0
AN I0.1
S Q0.0

A I0.0
X I0.1
R Q0.0
用的是STEP7,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ld xo
ani x1
ldi x0
and x1
out y0

网友C:
LD     I0.0
AN     I0.1
LDN    I0.0
A      I0.1
OLD
=      Q0.0

楼主:
LD X000
AND X001
LDI X000
ANI X001
ORB
OUT Y000
或者
ld xo
ani x1
ldi x0
and x1
out y0
两种都可以的

网友D:
标准答案:

网友E:
ld            0.00
difu         200.00
ldnot       200.00
and         10.00
ld            200.00
andnot    10.00
orld
out         10.00
为什么不用一个触点呢?(PLC为欧姆龙的)

网友F:
LD  X000
OR  X001
LDI X000
ORI X001
ANB
OUT Y000
用三菱的.这样上下楼就可以联锁控制了.

网友G:
大财小用了吧?

网友H: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互锁梯形图,用两个点动按钮,前面常开I0.0,后面常闭I0.1,接着是一个线圈Q0.0,然后在I0.0下面互锁上Q0.0的常开触点,其原理是手动点一下按钮I0.0,线圈Q0.0带电,触点Q0.0闭合,这样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我画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粘贴上去,只能用文字描述了。
 6楼的兄弟能否告诉我怎么上去?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大财小用了吧?

偶也觉得是,可能面试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J:
还是有点意思

网友K:
会这种程序的人真多,我就不写了!
呵呵

网友I(2005-08-13):
比起这个,个人认为一键控制一灯启停程序还有意思点。

网友L:
1,LD  X0
2,ANI X1
3,LD  X1
4,ANI X0
5,OUT Y0

网友M(2006-08-10):
大财小用.                                                                                                    一键控制启停程序有几种编法?

网友N:
贴个图试试

网友O:
不是吧
面试题吧
谁也不会用plc控制楼道吧

网友P:
楼道里的两个单刀双置开关直接连线就可以达到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的功能。
为什么还要用PLC来处理呢?

网友Q:
这小子在烧钱啊!!!

网友R(2007-12-28):
他也不是在烧钱
         他只是想要个电路图
并没说要用PLC去控制

网友S:
ai 艾  我都晕了 用单 片机也比PC强 吧???

网友T(2008-07-31):
什么叫单双郑

网友U:
还需要PLC吗?

网友V:
现在搞电的好象除除了PLC 就不知道怎么接双联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