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求教欧姆龙PLC通讯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5-06-01):
本人刚刚接触PLC不久,目前对欧姆龙CPM1A如何与计算机进行通讯一筹莫展.我自制了一条电缆,尝试过以上两种接法,但都无法和计算机取得联系,软件是用的CX-Programmer我的电脑是安装的WINDOWS XP.恳请各位懂行的老师和朋友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另:我是重庆的,有重庆的比较懂PLC的朋友吗?希望可以交个朋友)QQ3583202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刚刚接触PLC不久,目前对欧姆龙CPM1A如何与计算机进行通讯一筹莫展.我自制了一条电缆,尝试过以上两种接法,但都无法和计算机取得联系,软件是用的CX-Programmer我的电脑是安装的WINDOWS XP.恳请各位懂行的老师和朋友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另:我是重庆的,有重庆的比较懂PLC的朋友吗?希望可以交个朋友)QQ358320208
用专用电缆CIF02

网友B:
你现在到哪儿找25针的COM口去?那种电脑早进坟墓了
你可以使用CPM1-CIF01,然后做一根下面接法的电缆:
PLC 计算机
2-----2
3-----3
4-----8
5------7
9-----5
计算机侧4,6短接,保证能连接上(连不上找我借手编),并且这根电缆可以用于CJ/CS系列的PLC连接

网友C:
CPM1A必须使用CPM1—CIF01通讯模块或用CQM1-CIF02电缆才行;
上图的电缆是对于有RS232通讯口的PLC型号才适用;
CPM1A的PLC没有RS232呀;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朋友的赐教!我明白了

网友D(2005-10-12):
CPM!A 的连接电缆有现成的卖300元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