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的问题

楼主(2005-06-02):
在进行TTL电瓶到RS232电瓶转换的时候,会用到一块芯片,这种转换的芯片很多,我常用的是MAX232,在MAX232的连接电路图中.
哪个0.1u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能选大一点的吗?
比如说选择1uF或者是10uF的电容行吗?
请指教.......

网友A:
电源泵,可以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