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镗床改造——1um精度

楼主(2005-06-02):
现有一镗床改造,已有设备为两套1KW安川伺服,控制XY轴。厂方要求X轴重复定位精度达到1um,机械连接为直联加滚珠丝杆(螺距5mm),加工距离为120mm,要求1秒钟走完。我考虑了两套方案:
  1、开环,原点信号再加PLC直接发脉冲控制;(曾经有人做过成功了,但运行几个月精度就不行,到了3um,且供应商一直没法解决,不知道什么原因)
  2、闭环,在开环基础上多加一个光栅尺为位置反馈。但又有问题,PLC无法接收光栅尺如此高的脉冲信号,即使能接收,PLC的运算速度也不够快,它一个扫描周期内,X轴已经可以走N个um了。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这么高的控制精度没有做过。如果考虑闭环控制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工控机来做控制,这样响应速度是不是比较快点呢?

楼主:
谢谢yx77adong。系统还有其他60个数字量和12路模拟量需要处理,不知道工控机具体要如何做?需要哪些设备?用什么编程?可否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B:
原来的系统不是数控的吗?

楼主:
是数控的。不过设备是13年前进口的。资料也没有了。:(

网友C:
读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