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关于编码器高速计数的用法。大虾帮帮忙啊。。。。

高速计数器计数值用PRV(62)可以读出,但是没有负数啊。。。。

使用DWORD格式,负数时候显示F0000001,此时应为-1。

使用DINT数据格式的话,是-2147483647。

使用UDINT-BDC格式,编码器旋转到负数就出错。

例程:
PRV(62)
0
0
DM0

用三菱和西门子的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还有如何使用双字传送?手册都翻烂了也没有。。。。。

楼主:
老兄。。。。CPM2A型的MOVL不能用。。。

网友A:
编码器用环形模式计数就没有负数的问题。
ding

网友B:
显示的方式有问题,直接用十六进制显示就能显示通道中的实际值,应该是F0000001这样
这就是负数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ng

环形模式怎么使用呢?

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方式有问题,直接用十六进制显示就能显示通道中的实际值,应该是F0000001这样
这就是负数表示

全部换十六进制可以看到值了。

F0000001是双字,但CPM2A里面没有十六进制双字的运算。

如何才能运算呢?+、-、*、/、都需要用到。

总不会要一个字一个字算。

ADB
DM0
DM10
DM20

ADB
DM1
DM11
DM21

楼主:
谢了啊!!!

现在有点头绪了。

主要是要进行正负的运算与显示,而且是双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