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速度问题

楼主(2005-06-02):
请教各位,步进电机的速度由它的本身结构和频率来决定,但选定电机后,它的额定速度不是一个固定值吗?速度用频率怎样调速啊!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速度是由控制系统所发出的频率来决定,1.8度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400个脉冲为一圈,如发给驱动器的频率为800赫,则电机为2转/秒,如发给驱动器的频率为1600赫,则电机为4转/秒,如发给驱动器的频率为4000赫,则电机为10转/秒,如此而已.

网友B:
那么如果用并行口控制步进电机的话,脉冲速度主要受并口的速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