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mm440中,如果电机是减速电机,那么电机额定速度应设为减速前还是减速后的?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趣。针对电机而言,应该是电机的参数,但是,如果你的速度检测是减速机输出侧,而你又需要使用有转速反馈的控制形式,那就需要输入实际的转速参数了。这种情况很少,一般情况,都是将电机作为一个独立的控制单元,将减速箱作为另一个独立的单元来处理的。
所以,一般情况,电机额定速度应设为减速前;特殊情况,电机额定速度应设为减速后。

楼主:
多谢二楼的朋友!我明白了,因为刚接触电机,所以不太明白。不好意思
还有就是,变频器控制方式,什么时候选线性V/F控制,什么时候选平方V/F特性?像我用的这种不知该选哪种方式?

网友A:
那得问你,你用电机+变速箱干什么?控制谁呀?或者说你的传动负载是什么?

网友B:
线性V/F控制用于恒定转矩负载,而平方V/F控制用于变转矩负载,它们刚好相对的。我猜你多般是变转矩负载了,选后一种。

楼主:
我们买的就是减速电机,电机和减速器大概是在一起的,用来做测压试验,给泵打压的。

网友A:
呵呵。泵。是什么泵?一般的泵都是变转矩负载,只有潜水泵,应该选择恒转矩负载。真可惜,我还没有控制过泵的调速。这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楼主:
是手动泵,用来做顶升之类的。但并不是控制泵的,现在只是给泵打压,测试泵的性能。

网友A:
你说得泵,是变转矩负载。
设置负载为平方特性控制。电机的参数设置为奠基自身的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