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项目:
三个CJ1M通过把CPU上面的RS232转化为422通讯,但是PLC与上位机之间的距离达到600m左右,而我们希望通过上位机监控三台PLC,但是书上面说omron的422只能达到500m,所以上位机不能直接通过422监控了.
现在有两种方案,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可行?
1\第一台PLC装一个以太网模块,与上位机通讯,PLC之间还是通过422通讯,这样上位机通过以太网能够访问三台422连接的PLC吗?进行监控.具体怎么做呢?谢谢!
2\能不能找到一种适配器,不用omron的CJ1W-CIF11,或者用研华的232转422方式,是否可以使得通信距离大于500m呢?

、、由于节约成本考虑,不想每台PLC加一个以太网模块或者三个CLK模块。谢谢大家。

网友A:
用485的好了,电脑出弄个232-485的转换器
PLC编程口加国产模块(便宜)扩出485的就行了

网友A:
cqm1的试过

网友B:
1\第一台PLC装一个以太网模块,与上位机通讯,PLC之间还是通过422通讯,这样上位机通过以太网能够访问三台422连接的PLC
这个方案肯定可以,你需要在主站上加一个ETN21模块和一个RS232转RS422的模块,另外两个作为从站,但是这两个从站上都要加一个RS232转RS422的模块.这样都通过主站plc和上位机进行通讯.
缺点:主站一旦出现故障,整个网络构架就会瘫痪!

网友C(2005-07-23):
两头都用rs232转rs485,记得在plc的rs23口先接omron的连接线再接rs232->rs485模块,因为omron的232口内部已被交叉过。模块可以用亚当或牛顿的7520a,也可用深圳安泰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