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请教各位,我想自己制作PC与VC变频器连接线,RS232接口的,导线需要至少几芯的?分别连接RS232哪几个针脚?

楼主:
顶一下,没人知道啊?

网友A:
楼主好像是说西门子的6se70装置吧?如果是,为什么不注明是西门子的什么型号呢?我就当是6se70的串口电缆连接线了。在西门子的论坛里,好像有类似的题目。参考下图示

楼主:
谢谢kdrjl!你的说明很详细,连接电缆示意图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我是新手,说的不太专业,抱歉!

网友B:
9针就可以,导线根数看你采用什么流控制了.提意你先了解RS232串口通讯方面的知识,实现起来应该不难.我做过相关的,不过不是与变频器连,原理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