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小弟刚刚接触PROTOOL,要对一个OP17面板编程,有几点不懂,
向大家请教:装的是PROTOOL PRO 6.0 ASIAN SP1 版(CS和RT都装了)  STEP7 5.2

1.怎么仿真啊?做了几个简单的画面,但没发仿真,文件—》测试—》启动运行系统和启
  动模拟器2个选项一直是灰的。单独打开PROTOOL RT提示找不到组态文件(*.FWD)
 可是我新建的项目,甚至整个硬盘里都没有这种后缀的文件啊!

2.怎么脱离STEP7单独建立项目?每次新建一个项目的时候就只能再一个现有的S7程序中
  建立,能不能现在单独建立,以后在集成到S7的程序中去呢?怎么操作?

 还望大家帮忙啊!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回答啊!?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有些面板不支持仿真。
2、将文件----protool集成在S7的程序中的勾去掉

网友A:
OP17面板不支持仿真

网友B:
在文件菜单中去掉“集成到STEP7”就能单独建立项目

网友C:
OP17可以仿真,要现在STEP7中进行硬件组态,然后会生成你说缺少的那个文件.你可以用PROTOOL进行仿真以及编辑

楼主:
楼上的大哥还望指明啊!我试了一下,好象不行啊!STEP7硬件组态里面找不到OP17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