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在使用simens的s7-200cpu226时与电脑通讯时出了要不说是通讯错误,让我检查网络地址、电缆什么的,要么就说是连接端口时出错(我这里有本教材,里面有一道例题,我按照那里面设置的参数),哪位大哥是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2005-08-18):
兄弟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高手们快之教吧

网友A:
我用的不是西门子的专用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