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以前一直是做弱电的,因项目是强电相关,其中需要用一批热继,特来请教,谢谢先。

热继中流过的电流大于设定的电流就马上动作吗?
电流设定值的大小与 动作时间有什么关系?

令:进口的热继哪些性价比高?
     国产的质量怎么样?哪些比较有名?

网友A:
热继中流过的电流大于设定的电流就马上动作吗?

热继是双金属片,不会马上动!如果大的很多的话,动的时间短一点,如果刚刚大一点可能就不会动。

我都是用三菱的。施奈德的比三菱便宜,质量应该还可以。国产的没有用过。提供不了建议哪!

网友B:
热继电器,顾名思义是靠温度来控制电器负载的。其大概原理是当负载中通过的电流大于其额定电流时,热继电器的触点会发热,与触点相连的一根金属横杆会同时发热而产生弯曲变形,超过的电流越大,触点的温度上升的越高、越快,金属横杆的弯曲变形也越大、越快,并通过连锁机构带动双金属片动作,切换热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来断开接触器的线圈电源,达到切断负载电源的目的。由此可见,热继中流过的电流大于设定的电流时,是不会马上动作的。至于电流设定值的大小与 动作时间的关系,想必你也能推想出来了。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楼上所说不太准确,超载电流大很多的情况,主要靠断路器的整定电流来控制,热继电器主要用于电机缺相和负载电流虽超载,但超载不是很多、断路器还不足以动作时的保护。

网友A:
楼上所说不太准确,超载电流大很多的情况,主要靠断路器的整定电流来控制,热继电器主要用于电机缺相和负载电流虽超载,但超载不是很多、断路器还不足以动作时的保护。

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