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需要调试S7-200的模拟量输入,已有1K和100欧的电位器,50mA的电表头,请问对于模拟量采集的4~20mA电流信号需要拿电池做电源还是用24V的开关电源?

        如果想模拟两线制的情况,不接电源那我该如何做发生器呢?

        火星问题,请各位达人指教,如有电路示意图感激不尽!多谢

网友A:
使用24v电源就可以呀??采用2线制采取4~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
请问楼上我用24V电源的话电位器阻值范围应该在多少?

网友B(2015-02-05):
24÷0.02=1.2k,   24÷0.004=6k。综上所述,串联1.2k的电阻和6k-1.2k=4.8k的电位器。  当电位器调节到4.8k时电流最小 为4ma。当电位器调节到0时电流最大 为20ma

网友C:
非常感谢4楼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