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5-06-02):
题:
 5台水泵,自动运行,压力控制;
 压力低时停止最长时间水泵投入运行;
 压力高时运行最长时间水泵撤除;

 若用时间比较法,一个比较就有3个结果,步数太多
请教:
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判断哪台水泵运行或停止时间最长,请写出所用的关键指令.

百分感谢!!!!!!

网友A:
有计时器加计数器

网友B:
楼上的可能复杂点了

采取先进先出,先出先进的控制方式就可以了,步数很少...

网友C:
同意4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可能复杂点了

采取先进先出,先出先进的控制方式就可以了,步数很少...
请问用先进先出编程,用那个命令啊?谢谢!!!

网友B:
不是指那个指令
是一种编程思路而已

你见过电容补偿控制器吗?最初是继电器设计的,跟你的要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