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变频器进线不能安装漏电保护器控制吗?我们产品是两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当我们在变频器进线端安装漏电保护器时,保护器就掉闸。不知为什么?特向各位请教。是变频器漏电太厉害,还是变频器送电时冲击太大,还是变频器干扰?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先行谢过!

网友A:
可以安装漏电断路器呀,是一开机就跳闸吗??环境怎么样?多大的变频器带多大的电机?用的什么变频器??

楼主: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M440变频器,容量(单台)是550W的,电机(单台)是370W的,安装环境应该比较好,都是安装在写字楼或酒店的,初次送电时还可以呆一会儿,再送就送不上了。
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进线不能安装漏电保护器控制吗?我们产品是两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当我们在变频器进线端安装漏电保护器时,保护器就掉闸。不知为什么?特向各位请教。是变频器漏电太厉害,还是变频器送电时冲击太大,还是变频器干扰?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先行谢过!
为了这个问题,我还查了书,没有查着。但是,我知道西门子的系统,禁止在进线配电系统安装漏电保护器。只是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不明确的提及此事了。希望你拆掉这个保护。西门子的系统如果有对地短路故障,系统会实施自保护的。西门子的系统强调外壳接地、强调所有相关外壳的导体连接一体,等电位处理。所以,该系统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
为什么?什么原因不许在本系统装漏电保护?希望你通过010-64719990-1获得一个官方的信息。我就不在这里“卖野药”了。嘻嘻。

网友C:
高手,我又见识多了一点。

网友D:
这种问题我遇到比较多,变频器是没有问题,漏电保护器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启动变频器就跳闸,我的理解是变频器启动时,频率比较低波形畸变比较厉害,这和漏电保护器的检测发生冲突,因此保护器动作。

网友E:
主要是因为变频器内部以高速开关的状态运行,造成的漏电引起跳闸。

解决的办法是改用漏电检测值较高的时间比较慢的漏电保护器或者防谐波的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F:
可能是变频器启动时高次谐波较多,引起较多电容电流,此电容电流被漏电开关检测到后跳闸,主要还是变频器质量不过关,性能好的变频器不论启动还是运行都不应形成漏电流。

网友G:
长点见识

网友H(2005-07-05):
呵呵有专用的漏电保护开关
专门针对漏电流大的
不过很贵,问问施奈德厂家有
再好的变频器都有漏电流的哦
看看变频器专业书呀

网友I:
有道理
好好工作,努力赚钱!:)

网友J:
基本是变频器都不可以用带漏电保护开关的

网友K:
我的见解是:
所有的开关电源,包括变频电源,为了防止对工频供电电源的高频谐波污染,都应该接有低通滤波器,也就因此开关电源的输入端,火线(相线)对地线或机壳接有滤波电容,这个电容所流过的电流有可能使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图中 L 为相线 N 为中线 O 为机箱外壳 电容为抗干扰滤波电容。
可能的对策:
应该对于变频器内部的这种电容漏电不要设漏电保护,变频器自身的相线和地线应同时从漏电保护器的铁心中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