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用STEP 7进行编程时,如果用CPU214的话,为什么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错误,而将下载提示中系统块和数据块选项前的勾去掉就可以了?用CPU214以上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肯定是数据或系统设置有问题,具体可以QQ聊55528063

楼主:
只是我是初学,不知道设置什么啊
好象CPU214的中断里面用了子程序后下载有错误
根本不支持有参数调用子程序

网友B:
先将CPU清除一下再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