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2):
我是新手,请教!如何用按钮,中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组成一个简单可靠的三相电机控制电路?这个电路对于电机缺相保护效果如何?

网友A:
没接触器也可以吗?多大的电机?

楼主:
1.1的小电机

网友B:
把接触器改成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C:
这个电路对于电机缺相保护的效果不是很好
把热继电器换成过载缺相保护继电器就可以啦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可以作成电源缺相保护。用三只继电器,a、b、c、各接一相,按按钮驱动a,a驱动b,b驱动c,c驱动电机,a用自锁。绕组断路保护就要用到互感器了。

网友F:
都是些好方法哟

网友G:
对不起,写错了,自己给删了

网友H(2006-05-08):
哈,   还是不明,,怎么才搞得好一点的呢,,说好一点行么???

网友I:
2楼的就可以啦,电机带的设备一般的话用热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J:
1.1的不会要求这么高吧。用零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