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问题!

楼主(2005-06-03):
因为工作的关系,要用Omron ,始终无法使上位机和PLC相连,实现编程。
查阅论坛,我是按上图连接的,也不能连啊!PLC是C200H  串行单元是C200H—-LK201-V1
PLC端为公口,PC为母口

用CX-PROGRAMMER连线,还是无法连接。老大们,帮我解困啊~!

楼主:
莫非只能用20针的接口 才能对Omron实现编程? 没有道理啊!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 C200H的CPU DIP开关在哪? 我找了半天 找8到啊~……

网友A:
前面选择开关SW1 SW2 是单元号  SW3 波特率   SW4 选择编码方式.
比如说 你设定是在一通道上 ,波特率9600bps  则设定为 SW1=0  SW2=0   SW3=5 SW4=2
后面还有4个DIP开关  第三个DIP开关要为on的

楼主:
这个我设好了~   我一开始连不上的原因是 我的LK201-V1按在channel7上。汗……

现在的问题是 可以连电脑了 但说UM写保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在电池盒的后面找到了两个SW开关 这两个开关的四种ON/OFF组合我都试过了,都不写进去。不是UM写保护,就是无法清空内存,下载程序失败。

我在C200H上找不到一般教科书所说的CPU DIP开关啊,DIP开关有6了, 我这才两个
哎~  omron 搞死人了!!

网友A:
放在任何通道上都可以,只要通道号设置对,除了硬件上设置外,软件里也要设置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连上了~ 但是 不能写入。。。。

网友A:
加了 密码 ?

网友B(2006-01-03):
我的欧姆龙是cqm1、cpu21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C(2006-02-08):
OMRON\_PLC连线大全!!!!!!!!!

网友C:
OMRON\_PLC连线图大全

网友D(2008-02-24):
有没有外部接线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