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3):
  本人对PLC一知半解,无实际经验。
  常听说能接收开关量和模拟量,但我现在需要的是能接收若干时间量(来源于热工仪表),请问可以吗?大概原理是什么?需要时间继电器吗?

网友A:
时间量,不知道,关注中啊!
想听一下!

网友B:
需要什么控制呢,什么仪表

楼主:
继电器控制电路。

我现在的思路是:通过继电器的开关,给PLC发信号,触发PLC中的计时器,下次开关时,复位原计时器而触发新的计时器。通过不停的触发和复位计时器,程序中则保存时间序列,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C:
那么输入还不是开关量!

网友D:
应该可以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什么叫时间量?
很难理解。好像除了数字量和模拟量,其他的量在PLC里都不好理解。问题在于时间量怎么翻译成电信号。

楼主:
逻辑上清楚了。现在问题在物理连接上,因无实际经验(还未看到过PLC实体),想请问各位:
    PLC输入输出端口,物理上与其输入(数据来源)、输出(被控制)系统是如何连接的:一个输入信号是接一根线还是两根?电缆类型?接口标准?信号本质?

网友G:
物理上只是回路的接通和断开,至于什么标准,我想对应着编程手册应该很清楚

网友H:
PLC输入一般都是自带电源,有一个公共端24V正或负,只要将公共端与输入端短接信号就输入到PLC,这就是数字量输入。你最好看看PLC使用手册,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