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3):
空调如果到了设定的冷却温度,应该是不会制冷了吧。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省电的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夏天空调温度调高一点,应该是可以节省一点电的。
不过打电话给售后服务热线,对方的回答确是差不多的,省不了什么电。
这是为什么啊?谁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对于每一台空调来说可能是省不了多少电。房间温度调的高些,压缩机运行的时间相应是短些,但同时压缩机停机的时间也会缩短些,即使两者停机时间一样长,压缩机启动的次数也会多些。我们知道压缩机启动时的电流远远大于运行时的电流,此消彼长,依靠调高空调设定温度的方法是省不了多少电。至于报纸上推荐这种方法,我想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吧,虽说采用这种方法一台空调一天省不了多少电,但是一个城市在一个夏季里节电量的总和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不知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