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说个怪问题

楼主(2005-06-03):
本人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一个成套厂家给一个客户提供了3个400千乏(10*40)和3个300(10*30)千乏的电容补偿柜.有一个300千乏的经常把2000A DW17的总开关给跳闸(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同样的补偿柜并联在上面运行)变压器是1250KVA的
手动投人运行没问题.自动投入运行不出多长时间就跳闸了.此柜里的电容.接触器已经全部换过.避雷器也断开过换过.就只差没成装了.每组的熔断器并没有烧断过.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接触器是不是频凡切换,频凡切换会使电流增加。

楼主:
接触器都把它全换掉了

网友B:
自动控制电路方面再找找呢?

楼主:
还请了很多专家去看了
他那个问题就是没解决,他那个环境又不能老是试机(因为客户是生产PVC管的,不能随便断电)

网友C:
没找到问题根源吧?
先找准是哪个柜引起的跳闸,把常引起总开跳的那个补偿柜先断开,查查有没一两个补偿电容有问题了。估计有问题的电容投入时瞬间电流冲击很大,总开因大电流冲击或电压跌落过多而跳闸。另注意自动补偿控制器,若控制投入时刻不够准,加之接触器动作速度的分散性,即使换更好的电容器问题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