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3):
step7中的sourse中的源程序在编程设计有什么作用??
望各位大虾解疑!
多谢

楼主:
没人告诉我啊

网友A:
那里面存放的是使用scl语言编写的程序,在使用前需要编译,至于作用嘛,只是编程的一种方式而已

网友B:
STL也可以啊!编好后再编译,就会生成BLock块下面的功能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系统编译时会提示详细的错误,而且所以的块可以在一个文件里完成.还有就是如果你电脑上没有装STEP7软件,那么你可以用文本方式编程,然后在安装了STEP7软件的电脑里复制过去再编译就好了!

网友C(2005-07-05):
请教SCL如何编程?

网友D(2013-09-18):
全套伺服驱动器研发生产技术方案资料转让:
包括产品程序源代码 PCB文件 BOM物料清单  SCH原理图 开发文件等
有样机可供客户检测,可供研发、学习、生产使用。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产品特点: 高性能硬件平台:32bit高性能DSP。 调速范围宽:稳速运行的最高速度可达3000rpm,最低速度0.1rpm。 过载能力强:转矩可达3倍额定负载 高动态响应:速度环带宽可达500Hz,突加负载转速变化小。 位置控制精度高:动态跟踪误差小,高速下进行快速定位,无拖尾,停止时无抖动。 六种控制模式: 速度模式 位置模式 转矩模式 速度/位置切换模式 转矩/速度切换模式 位置/转矩切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