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的输入问题

楼主(2005-06-03):
你好,请问

224的输入的公共端的两个电源1M和2M是不是共地的?

另外,我想在输入端的挂一个LED,想显示我当前操作的接通与否。但我看到手册上说的最大输入电流只有4mA,请问行不行啊?

网友A:
行啊
另用电源供给

楼主:
另用电源的话,怎么形成回路啊?外加电源的正极接一个LED再串连一个开关进入输入端,那负极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