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3):
我想用电容电压降压的方式代替小变压器,把380V变成12V怎样计算电容电阻的参数?

网友A:
容抗=2乘以3.14乘以频率乘以电容容量的倒数。

网友B:
根据冲击电流和工作电流先计算电容近似值,再选电容型号,考虑电路能承受的RC,再确定电阻的阻值和功率。最后计算一下看能否充分满足要要求,否则要用两个电容器。QQ371061047

网友C(2007-06-27):
根据冲击电流和工作电流先计算电容近似值,再选电容型号,考虑电路能承受的RC,再确定电阻的阻值和功率。最后计算一下看能否充分满足要要求,否则要用两个电容器。

能否详细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