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3):
我25的铝心线饶接,现在接头长约20CM。但是问题是一段时间后接头处发热很大,把胶布都全部烧掉了!
请问:这个接头应该接多长最合适?

网友A:
用压接管

网友B:
你的线径有多大?

楼主:
25的铝心线

网友C:
二楼说的没错,电缆接头最好用压接管,何况还是铝芯电缆,铝在空气中是很容易氧化的,氧化后,接触电阻变大,通过大电流时,电缆就会发热。

网友D:
一般接头为线径的10倍以上,25MM2的接头应该在25CM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25的铝心线
是啊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铝氧化了,接头发热非常严重,胶布都烧掉了!
谁有高招不让发热啊?

网友E:
一定要用铝吗,改一下材料啦

楼主:
是啊
只有铝的
改花费太大

网友A:
要你用压接管,你不听,没办法!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的提醒!
但是我就想直接接啊!
要是用压管我也不在这里问师傅们了

网友F:
以前也用过,最好是在接头处用锡焊一下

网友G(2016-02-12):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按直径算的吗?那300平方毫米的接头用线夹应该多长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以前也用过,最好是在接头处用锡焊一下
铝,锡能焊住吗?

网友H:
用压接管或者用那种压接端子

网友I:
用压管保险一点,或者用绝缘穿刺导线夹试一下,肯定比你直接接效果好!

网友J:
接完涂抹一些凡士林防止氧化,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