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3):
我做了一个PC与单片机用RS-232进行通讯的监控系统,一切都实验成功。但考虑RS-232传输距离太近,想改成RS-485,于是我买了两个RS232转RS485的转接头,分别接到PC与单片机上中间用双绞线相连,通信也成功了,但发现从单片机送到PC上的数据完全正确,但是如果从PC向单片机发送命令时,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就停止不发了,系统就死掉了。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那么想把原来的RS232改成RS485应该怎么做呢?(不改动原来的接口)。急求高人指点迷途!!!多谢!

网友A:
1   一般的转换器是串口窃电的,它要求必须是标准的RS232口,你要想想,你的PC和单片机是不是标准的RS232

2  其中的一个转换器的发送或接收回路有问题

3  系统死掉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不是标准的RS232口,可问厂家串口定义,在RTS或CTS加一个5V电源试试

网友B:
请留意有两点:
一 RS232通信是全双工模式,而RS485是半双工模式,我建议你采用两个RS232转RS422的转换器.或HOWJUST弘景的MODEL155串口驱动器,应该可以满足您的应用要求.
二,如果PLC与PC之间只是半双工工作模式,采用的一般市面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时要考虑转换器的串口馈电的问题.只接了串口的2,3,5市面有的转换器是不能正常工作的.HOWJUST弘景的转换器只接串口的2,3,5就可以正常工作,甚至只接3,5(DB9定义)就可以正常工作,可以登陆www.howjust.com

网友C(2005-08-29):
CW232 RS-232C通信分析仪
   CW232是一种超小型异步RS-232C通信分析仪。主要用在串口软件/硬件的安装、开发、测试、维护、管理等领域,它采用高功能处理器来采集串行通信中的数据线和控制线信息,然后通过USB把信息送到PC上,由专用软件显示出来;同时,还显示出串口通信的空闲时间,数据量统计等,使串口通信的传输过程一目了然。该产品体积小,功能非常强大,价格便宜,是广大串口开发工程师的得力助手!

特点

◆  完全支持 RS-232C 接口
◆  无需外部电源
◆  不占用 PC 的串口资源
◆  软件可运行在 Windows 98/2000/XP 系统上
◆  通信信息可以保存、打开、浏览、打印等
◆  数据有 ASCII 码、十六进制等表示方式
◆  通过 PC 上的软件设定采样的波特率、校验位等通信条件
◆  能够显示时间戳
◆  能够统计数据数量、状态变化次数等
◆  能够检测出串口通信中帧的出错、校验等错误信息
◆  硬件单元支持的最大波特率为 115200bps ,软件部分受PC处理速度影响。但是,在600MHz以上的PC上能达 38400bps(长时间连续传输,下同)。在 2GHz 以上的 PC 上,达到 115200bps
◆  软件免费升级
充满激情,迎接挑战
自由平等,以德服人
自我批评,追求卓越
责任至上,善始善终
虚怀若谷,服务客户

网友D:
同意4楼主的意见

RS232转成RS422就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E:
你的转换器应该是没有电源供电的,串口取电的取不了那么多电,不知道你的距离是多远?
RS232是全双工的,RS485是半双工的,这也是个问题。目前我公司有一款产品能延长RS232距离达到2000米。建议你去看看,www.3onedata.com 叫距离延长器!

网友F:
求购三凌厚模集成块1.C2120及C2121各五块,  2.PM15CHA060-1模块 壹块,  3.厚模集成块CB0150  二块  4.厚模集成块CA1211  二块。联系号13115806789 陈先生

网友G:
佩服各位的专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