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5-06-03):
我做的是星三角降压启动。控制线路没有问题。但是启动时烧自偶变压器:具体情况是:装上后运行正常,但是过一段时间变压器就烧焦了。设置的启动时间为30秒,电机功率是55KW。不知道那为能帮帮忙。

网友A:
变压器功率是不是小了

楼主:
我的电机是55KW,选的是55KW的变压器,选65%档。是不是应该换到80%档,但是我又怕那样减的太少对电网也有冲击。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有人说可以选高一级的变压器,那样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吗??

楼主:
具体怎么实施!!!

网友B:
自偶降压起动和星三角起动可能有区别啊...

楼主:
那怎样解决!?能把变压器选大一个档吗?那样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情况!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C:
星三角降压启动用得着自偶变压器吗?
像你这种情况用自偶降压启动好了

网友D:
启动时间
根据现象,可能是启动时间太长,一般设置时间应根据电流降下来的时间定,但30秒肯定太长了

网友E:
启动时间30秒作暂定时间,按实际启动时间调整,让自耦变压器工作时间处于最短状态
     如采用继电接触器控制无需考虑以下问题,如用plc控制,星三角及自耦启动在启动状态转全速状态时中间留约0.5秒的过渡间隙时间,
     偶用一台45KW自耦连续启动二台37KW离心风机和一台55KW自耦连续启动二台55KW水泵,在程序中也没设置多次重启动的时间限制,从没有故障,

网友F:
顶!WjYee 小伙说得有理!!

楼主:
明白了,但是即使使用30秒时间长也不至于烧变压器,规定变压器不是可以承受60秒的启动时间吗??

网友G:
最好把控制电路发上来,分析分析

网友D:
不知你的电机启动频率是否频繁,时间继电器工作是否可靠

网友H:
星-三角和自偶降压需要一齐用吗?给你供电的变压器容量是多少?可能是控制回路有问题,最好能把原理图发上来,应该能看到问题所在。

网友I(2005-07-13):
试验下
为了生活!

网友I:
再试验下
为了生活!

楼主:
谢谢大家!!!!
原来大家说的都不是,我最后检查了一下。原来他们工厂的电压不是380V而是远远大于。电压为420V这样就造成了实际的电机千瓦不是55KW而是60多KW所以用55KW的变压器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