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4):
请问:我们单位一台BVF变频器,老是不定时的自动跳掉,比如我们设定的频率一般都是23到40HZ之间,但是跳后就到了9.23HZ,每次都一样,跳后用按键面板的复位键无效,但是反复关断变频器的电源它又可以正常工作,请问大家这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哪方面?
 多谢知道!只要进来了的兄弟多半都是有维护变频器的经验的,我想,所以请大家帮帮我!只要是有可能的都说一下,我去一个一个的排除疑点,再上来回复大家,再次感谢!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接地情况,最好是单独接地,还有就是电网的干扰脉冲太大,想办法去掉,请参考。

网友B:
我曾碰到类似问题,是三菱变频器,原因是电机进油 水,造成变频器重启动,达到设定次数后就出现这种现象,如用西门子变频器,则会过流运行.上述供参考.

网友C:
1、检查CPU主板
2、适当加大上坡时间
3、可以尝试投入自动重合闸
4、将该频率屏蔽掉试试。

网友D:
有可能是逆变有问题

网友E:
变频器~~换一台试一下.   .

网友F:
变频器爱干净!静电会干扰主板,检查控制配线。

网友G:
有可能是电磁干扰,是不是你的加速时间太长啊

网友H:
大部分都是电机与导线问题。从变频器上拆下电机线用兆欧表测一下对地阻值,再来判断变频器。

网友I:
你的电机引线是否过长.

网友J:
是不是信号线有干扰?

网友K: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调整试试。

网友L:
BVF变频器,老是不定时的自动跳掉,但是反复关断变频器的电源它又可以正常工作。
分析起来,是由于过载或元器件老化。反复关断变频器的电源是使某些电路恢复初始化,
象电容或电感器件有时间恢复状态。

能不能看看减小负载是不是还存在这个问题啊?估计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M:
设定的参数是不是有问题,要参考书本设定,一般电机的转速不能设得太低。

网友N:
查一下变频器的错误代码,在解决

网友O:
如果用的是外接电位器调频率的话我建议你先检查一下电位器是否损坏,用万用表量一下两定脚的电阻看一下!小小意见,仅供参考!!!呵呵!!!我认为象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可以排除是电磁干扰的影响!!!如果是电磁干扰造成的话那频率显示值将随干扰的强弱而变化!如果电位器没有问题,且变频器也没有别的报警信息的话,建议你去检查一下变频器到电机的配线.我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以上是我的一点小经验,仅供参考啊 !!!!!顶顶顶!!!!

网友O: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就去看一下逆变管的厚膜驱动电路,测量一下输出波形和频率.唉呀,这个有问题的话就不是很好搞了啊 !!!!!!!!

网友P:
是不是你的变频器受到干扰了。你最好把变频器的控制线和一次线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