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05-06-04):
为什么接零保护的电力系统中,电源中性点必须接地?
不接地我明白,设备带电时相当于相间短路
中性点接地时和不接地时零保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接零保护的电力系统中,电源中性点要是不接地,有一台设备发生漏电时,这条回路的所有设备外壳岂不都带电?
只有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才能采用接零保护,中性点不接地只能采用接地保护。
采用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TN系统(包括TN—C系统、TN—S系统和TN—C—S系统)、TT系统。
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的供电系统:IT系统     IT系统采用三线制,没有零线。
供电线路符号含义:
   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定的供电方式符号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电源)系统对地关系。如  T  表示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I   表示所有带电部分与地绝缘或一点经阻抗接地。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用电装置外露的可导电部分对地的关系。如  T   表示设备外壳直接接地,它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接地点无直接关系;  N  表示设备外壳与低压系统的接地点直接电气连接(即接零保护)。
所以只有TN系统采用接零保护,TT系统和IT系统是采用接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