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6-04):
各位大虾好呀!
                 用三菱FXON-3A  或FX2N-4AD FX2N-4DA如何做以下要求的编程请详细列个事例谢谢!
        一     1   输入DC0-10V    2 输出DC0-10V    3  有一个光电记数
                4 运行速度是4万件/小时     5 输送量不能多也不能少

        二     思路:1 输入信号与记数进行比较   2 当记数大于输入信号时该怎么处理? 3  当记数小于输入信号时该怎么处理?   4   当记数等于输入时该怎么处理?  5  加或减多少为理想(是不是把4万分开若干个级别来处理)

网友A:
1,   4AD和4DA在0~10V时对应的PLC内数据为0~2000(可能满足不了控制要求);
     建议用2AD和2DA
2,   输出=常数÷计数 (常数由调试确定,采用浮点运算);
3,   FX0N没有浮点运算功能;

楼主:
谢谢老哥的回帖!但是我是刚刚学PLC,对于浮点运算一窍不通还望老哥帮帮忙把程序详细做一个发给我.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zgy264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