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4):
我遇到着这样的问题

DDE server 的连接信息是这样的

[      1]16:44:35.62 LonManager DDE Server Release  '1.52'
[      2]16:44:35.62 LonManager API WLDV.DLL Version: ' 2.55b'
[      3]16:44:35.62 LonManager API WLON.DLL Version: ' 2.52'
[      4]16:44:35.62 LonManager API WLDB.DLL Version: ' 2.52'
[      5]16:44:35.62 LonManager API WLXT.DLL Version: ' 2.52'
[      6]16:44:41.38 Opening the database: 'D:tyPIDDB'
[      7]16:44:41.38 Database Open Mode 'SHARED'
[      8]16:44:42.04 Opening the network interface: 'lm'
[      9]16:44:42.04 Device name is: 'LON1'
[     10]16:44:42.04 Network Open Mode 'SHARED'
[     11]16:44:44.24 Validating the format file: 'C:LONWORKSTYPESSNVT.FMT'
[     12]16:44:44.24 Validating the format file: 'C:LONWORKSLM_DDEEXAUSER.FMT'
[     13]16:44:44.29 SNVT type definitions loaded from file 'C:LONWORKSTYPESSNVT.TYP Revision # 10, # types defined 145'
[     14]16:44:44.29 Type checking the format file with: 'C:LONWORKSTYPESSNVT.TYP'
[     15]16:44:44.29      'SNVT_alarm'
[     16]16:44:44.29      'location[0]'
[     17]16:44:44.29      'location[1]'
[     18]16:44:44.29      'location[2]'
[     19]16:44:44.29      'location[3]'
[     20]16:44:44.29      'location[4]'
[     21]16:44:44.29      'location[5]'
[     22]16:44:44.29      'object_id'
[     23]16:44:44.29      'alarm_type'
[     24]16:44:44.29      'priority_level'
[     25]16:44:44.29      'index_to_SNVT'
[     26]16:44:44.29      'value[0]'
[     27]16:44:44.29      'value[1]'
[     28]16:44:44.29      'value[2]'
[     29]16:44:44.29      'value[3]'
[     30]16:44:44.29      'year'
[     31]16:44:44.29      'month'
[     32]16:44:44.29      'day'
[     33]16:44:44.29      'hour'
[     34]16:44:44.29      'minute'
[     35]16:44:44.29      'second'
[     36]16:44:44.29      'millisecond'
[     37]16:44:44.29      'alarm_limit[0]'
[     38]16:44:44.29      'alarm_limit[1]'
[     39]16:44:44.29      'alarm_limit[2]'
[     40]16:44:44.29      'alarm_limit[3]'
[     41]16:44:44.29      'SNVT_amp'
[     42]16:44:44.29      'SNVT_amp_f'
[     43]16:44:44.29      'SNVT_amp_mil'
[     44]16:44:44.29      'SNVT_angle'
[     45]16:44:44.29      'SNVT_angle_f'
[     46]16:44:44.29      'SNVT_angle_vel'
[     47]16:44:44.29      'SNVT_angle_vel_f'
[     48]16:44:44.29      'SNVT_btu_f'
[     49]16:44:44.29      'SNVT_btu_kilo'
[     50]16:44:44.29      'SNVT_btu_mega'
[     51]16:44:44.29      'SNVT_char_ascii'
[     52]16:44:44.29      'SNVT_color'
[     53]16:44:44.29      'L_star'
[     54]16:44:44.29      'a_star'
[     55]16:44:44.29      'b_star'
[     56]16:44:44.29      'SNVT_config_src'
[     57]16:44:44.29      'SNVT_count'
[     58]16:44:44.29      'SNVT_count_f'
[     59]16:44:44.29      'SNVT_count_inc'
[     60]16:44:44.29      'SNVT_count_inc_f'
[     61]16:44:44.29      'SNVT_currency'
[     62]16:44:44.29      'currency'
[     63]16:44:44.29      'value'
[     64]16:44:44.29      'power_of_10'
[     65]16:44:44.29      'SNVT_date_cal'
[     66]16:44:44.29      'year'
[     67]16:44:44.29      'month'
[     68]16:44:44.29      'day'
[     69]16:44:44.29      'SNVT_date_day'
[     70]16:44:44.29      'SNVT_date_time'
[     71]16:44:44.29      'hour'
[     72]16:44:44.29      'minute'
[     73]16:44:44.29      'second'
[     74]16:44:44.29      'SNVT_density'
[     75]16:44:44.29      'SNVT_density_f'
[     76]16:44:44.29      'SNVT_elapsed_tm'
[     77]16:44:44.29      'day'
[     78]16:44:44.29      'hour'
[     79]16:44:44.29      'minute'
[     80]16:44:44.29      'second'
[     81]16:44:44.29      'millisecond'
[     82]16:44:44.29      'SNVT_elec_kwh'
[     83]16:44:44.29      'SNVT_elec_whr'
[     84]16:44:44.29      'SNVT_elec_whr_f'
[     85]16:44:44.29      'SNVT_file_pos'
[     86]16:44:44.29      'rw_ptr'
[     87]16:44:44.29      'rw_length'
[     88]16:44:44.29      'SNVT_file_req'
[     89]16:44:44.29      'request'
[     90]16:44:44.29      'index'
[     91]16:44:44.29      'receive_timeout'
[     92]16:44:44.29      'dest_address.sn.domain'
[     93]16:44:44.29      'dest_address.sn.retry'
[     94]16:44:44.29      'dest_address.sn.tx_timer'
[     95]16:44:44.29      'auth_on'
[     96]16:44:44.29      'prio_on'
[     97]16:44:44.29      'dest_address.sn.type'
[     98]16:44:44.29      'dest_address.sn.subnet'
[     99]16:44:44.29      'dest_address.sn.node'
[    100]16:44:44.29      'dest_address.gp.group'
[    101]16:44:44.29      'SNVT_file_status'
[    102]16:44:44.29      'status'
[    103]16:44:44.29      'number_of_files'
[    104]16:44:44.29      'selected_file'
[    105]16:44:44.29      'adr.descriptor.size'
[    106]16:44:44.29      'adr.descriptor.type'
[    107]16:44:44.29      'adr.descriptor.file_info'
[    108]16:44:44.29      'adr.address.domain_length'
[    109]16:44:44.29      'adr.address.domain_id[0]'
[    110]16:44:44.29      'adr.address.domain_id[1]'
[    111]16:44:44.29      'adr.address.domain_id[2]'
[    112]16:44:44.29      'adr.address.domain_id[3]'
[    113]16:44:44.29      'adr.address.domain_id[4]'
[    114]16:44:44.29      'adr.address.domain_id[5]'
[    115]16:44:44.29      'adr.address.subnet'
[    116]16:44:44.29      'adr.address.node'
[    117]16:44:44.29      'SNVT_flow'
[    118]16:44:44.29      'SNVT_flow_f'
[    119]16:44:44.29      'SNVT_flow_mil'
[    120]16:44:44.29      'SNVT_freq_f'
[    121]16:44:44.29      'SNVT_freq_hz'
[    122]16:44:44.29      'SNVT_freq_kilohz'
[    123]16:44:44.29      'SNVT_freq_milhz'
[    124]16:44:44.29      'SNVT_grammage'
[    125]16:44:44.29      'SNVT_grammage_f'
[    126]16:44:44.29      'SNVT_ISO_7811'
[    127]16:44:44.29      'digit1'
[    128]16:44:44.29      'digit2'
[    129]16:44:44.29      'digit3'
[    130]16:44:44.29      'digit4'
[    131]16:44:44.29      'digit5'
[    132]16:44:44.29      'digit6'
[    133]16:44:44.29      'digit7'
[    134]16:44:44.29      'digit8'
[    135]16:44:44.29      'digit9'
[    136]16:44:44.35      'digit10'
[    137]16:44:44.35      'digit11'
[    138]16:44:44.35      'digit12'
[    139]16:44:44.35      'digit13'
[    140]16:44:44.35      'digit14'
[    141]16:44:44.35      'digit15'
[    142]16:44:44.35      'digit16'
[    143]16:44:44.35      'digit17'
[    144]16:44:44.35      'digit18'
[    145]16:44:44.35      'digit19'
[    146]16:44:44.35      'digit20'
[    147]16:44:44.35      'digit21'
[    148]16:44:44.35      'digit22'
[    149]16:44:44.35      'digit23'
[    150]16:44:44.35      'digit24'
[    151]16:44:44.35      'digit25'
[    152]16:44:44.35      'digit26'
[    153]16:44:44.35      'digit27'

楼主:
[    154]16:44:44.35      'digit28'
[    155]16:44:44.35      'digit29'
[    156]16:44:44.35      'digit30'
[    157]16:44:44.35      'digit31'
[    158]16:44:44.35      'digit32'
[    159]16:44:44.35      'digit33'
[    160]16:44:44.35      'digit34'
[    161]16:44:44.35      'digit35'
[    162]16:44:44.35      'digit36'
[    163]16:44:44.35      'digit37'
[    164]16:44:44.35      'digit38'
[    165]16:44:44.35      'SNVT_length'
[    166]16:44:44.35      'SNVT_length_f'
[    167]16:44:44.35      'SNVT_length_kilo'
[    168]16:44:44.35      'SNVT_length_micr'
[    169]16:44:44.35      'SNVT_length_mil'
[    170]16:44:44.35      'SNVT_lev_cont'
[    171]16:44:44.35      'SNVT_lev_cont_f'
[    172]16:44:44.35      'SNVT_lev_disc'
[    173]16:44:44.35      'SNVT_lev_percent'
[    174]16:44:44.35      'SNVT_lux'
[    175]16:44:44.35      'SNVT_magcard'
[    176]16:44:44.35      'digit1'
[    177]16:44:44.35      'digit2'
[    178]16:44:44.35      'digit3'
[    179]16:44:44.35      'digit4'
[    180]16:44:44.35      'digit5'
[    181]16:44:44.35      'digit6'
[    182]16:44:44.35      'digit7'
[    183]16:44:44.35      'digit8'
[    184]16:44:44.35      'digit9'
[    185]16:44:44.35      'digit10'
[    186]16:44:44.35      'digit11'
[    187]16:44:44.35      'digit12'
[    188]16:44:44.35      'digit13'
[    189]16:44:44.35      'digit14'
[    190]16:44:44.35      'digit15'
[    191]16:44:44.35      'digit16'
[    192]16:44:44.35      'digit17'
[    193]16:44:44.35      'digit18'
[    194]16:44:44.35      'digit19'
[    195]16:44:44.35      'digit20'
[    196]16:44:44.35      'digit21'
[    197]16:44:44.35      'digit22'
[    198]16:44:44.35      'digit23'
[    199]16:44:44.35      'digit24'
[    200]16:44:44.35      'digit25'
[    201]16:44:44.35      'digit26'
[    202]16:44:44.35      'digit27'
[    203]16:44:44.35      'digit28'
[    204]16:44:44.35      'digit29'
[    205]16:44:44.35      'digit30'
[    206]16:44:44.35      'digit31'
[    207]16:44:44.35      'digit32'
[    208]16:44:44.35      'digit33'
[    209]16:44:44.35      'digit34'
[    210]16:44:44.35      'digit35'
[    211]16:44:44.35      'digit36'
[    212]16:44:44.35      'digit37'
[    213]16:44:44.35      'digit38'
[    214]16:44:44.35      'digit39'
[    215]16:44:44.35      'digit40'
[    216]16:44:44.35      'SNVT_mass'
[    217]16:44:44.35      'SNVT_mass_f'
[    218]16:44:44.35      'SNVT_mass_kilo'
[    219]16:44:44.35      'SNVT_mass_mega'
[    220]16:44:44.35      'SNVT_mass_mil'
[    221]16:44:44.35      'SNVT_muldiv'
[    222]16:44:44.35      'multiplier'
[    223]16:44:44.35      'divisor'
[    224]16:44:44.35      'SNVT_multiplier'
[    225]16:44:44.35      'SNVT_obj_request'
[    226]16:44:44.35      'object_id'
[    227]16:44:44.35      'object_request'
[    228]16:44:44.35      'SNVT_obj_status'
[    229]16:44:44.35      'object_id'
[    230]16:44:44.35      'invalid_id'
[    231]16:44:44.35      'invalid_request'
[    232]16:44:44.35      'disabled'
[    233]16:44:44.35      'out_of_limits'
[    234]16:44:44.35      'open_circuit'
[    235]16:44:44.35      'out_of_service'
[    236]16:44:44.35      'mechanical_fault'
[    237]16:44:44.35      'feedback_failure'
[    238]16:44:44.35      'over_range'
[    239]16:44:44.35      'under_range'
[    240]16:44:44.35      'electrical_fault'
[    241]16:44:44.35      'unable_to_measure'
[    242]16:44:44.35      'comm_failure'
[    243]16:44:44.35      'fail_self_test'
[    244]16:44:44.35      'self_test_in_progress'
[    245]16:44:44.35      'locked_out'
[    246]16:44:44.35      'manual_control'
[    247]16:44:44.35      'in_alarm'
[    248]16:44:44.35      'in_override'
[    249]16:44:44.35      'SNVT_override'
[    250]16:44:44.35      'SNVT_power'
[    251]16:44:44.35      'SNVT_power_f'
[    252]16:44:44.35      'SNVT_power_kilo'
[    253]16:44:44.35      'SNVT_ppm'
[    254]16:44:44.35      'SNVT_ppm_f'
[    255]16:44:44.35      'SNVT_preset'
[    256]16:44:44.35      'learn'
[    257]16:44:44.35      'selector'
[    258]16:44:44.35      'value[0]'
[    259]16:44:44.35      'value[1]'
[    260]16:44:44.35      'value[2]'
[    261]16:44:44.35      'value[3]'
[    262]16:44:44.35      'day'
[    263]16:44:44.35      'hour'
[    264]16:44:44.35      'minute'
[    265]16:44:44.35      'second'
[    266]16:44:44.35      'millisecond'
[    267]16:44:44.35      'SNVT_press'
[    268]16:44:44.35      'SNVT_press_f'
[    269]16:44:44.35      'SNVT_pwr_fact'
[    270]16:44:44.35      'SNVT_pwr_fact_f'
[    271]16:44:44.35      'SNVT_res'
[    272]16:44:44.35      'SNVT_res_f'
[    273]16:44:44.35      'SNVT_res_kilo'
[    274]16:44:44.35      'SNVT_sound_db'
[    275]16:44:44.35      'SNVT_sound_db_f'
[    276]16:44:44.35      'SNVT_speed'
[    277]16:44:44.35      'SNVT_speed_f'
[    278]16:44:44.35      'SNVT_speed_mil'
[    279]16:44:44.35      'SNVT_state'
[    280]16:44:44.35      'bit0'
[    281]16:44:44.35      'bit1'
[    282]16:44:44.35      'bit2'
[    283]16:44:44.35      'bit3'
[    284]16:44:44.35      'bit4'
[    285]16:44:44.35      'bit5'
[    286]16:44:44.35      'bit6'
[    287]16:44:44.35      'bit7'
[    288]16:44:44.35      'bit8'
[    289]16:44:44.35      'bit9'
[    290]16:44:44.35      'bit10'
[    291]16:44:44.35      'bit11'
[    292]16:44:44.35      'bit12'
[    293]16:44:44.35      'bit13'
[    294]16:44:44.35      'bit14'
[    295]16:44:44.35      'bit15'
[    296]16:44:44.35      'SNVT_str_asc'
[    297]16:44:44.35      'ascii'
[    298]16:44:44.35      'SNVT_str_int'
[    299]16:44:44.35      'char_set'
[    300]16:44:44.35      'wide_char[0]'
[    301]16:44:44.35      'wide_char[1]'
[    302]16:44:44.35      'wide_char[2]'
[    303]16:44:44.35      'wide_char[3]'
[    304]16:44:44.35      'wide_char[4]'
[    305]16:44:44.35      'wide_char[5]'
[    306]16:44:44.35      'wide_char[6]'
[    307]16:44:44.35      'wide_char[7]'
[    308]16:44:44.35      'wide_char[8]'
[    309]16:44:44.35      'wide_char[9]'
[    310]16:44:44.35      'wide_char[10]'
[    311]16:44:44.35      'wide_char[11]'
[    312]16:44:44.35      'wide_char[12]'
[    313]16:44:44.35      'wide_char[13]'
[    314]16:44:44.35      'wide_char[14]'
[    315]16:44:44.35      'SNVT_switch'
[    316]16:44:44.35      'value'
[    317]16:44:44.35      'state'
[    318]16:44:44.35      'SNVT_telcom'
[    319]16:44:44.35      'SNVT_temp'
[    320]16:44:44.35      'SNVT_temp_f'
[    321]16:44:44.35      'SNVT_time_f'
[    322]16:44:44.35      'SNVT_time_passed'
[    323]16:44:44.35      'hours'
[    324]16:44:44.35      'minutes'
[    325]16:44:44.35      'seconds'
[    326]16:44:44.35      'milliseconds'
[    327]16:44:44.35      'SNVT_time_stamp'
[    328]16:44:44.35      'year'
[    329]16:44:44.35      'month'
[    330]16:44:44.35      'day'
[    331]16:44:44.35      'hour'
[    332]16:44:44.35      'minute'
[    333]16:44:44.35      'second'
[    334]16:44:44.35      'SNVT_trans_table'
[    335]16:44:44.35      'point[0]'
[    336]16:44:44.35      'point[1]'
[    337]16:44:44.35      'point[2]'
[    338]16:44:44.35      'point[3]'
[    339]16:44:44.35      'point[4]'
[    340]16:44:44.35      'point[5]'
[    341]16:44:44.35      'point[6]'
[    342]16:44:44.35      'interp_pts_0_to_1'
[    343]16:44:44.35      'interp_pts_1_to_2'
[    344]16:44:44.35      'interp_pts_2_to_3'
[    345]16:44:44.35      'interp_pts_3_to_4'
[    346]16:44:44.35      'interp_pts_4_to_5'
[    347]16:44:44.35      'interp_pts_5_to_6'
[    348]16:44:44.35      'interp_pts_6_to_0'
[    349]16:44:44.35      'SNVT_vol'
[    350]16:44:44.35      'SNVT_vol_kilo'
[    351]16:44:44.35      'SNVT_vol_mil'
[    352]16:44:44.35      'SNVT_volt'
[    353]16:44:44.35      'SNVT_volt_dbmv'
[    354]16:44:44.35      'SNVT_volt_kilo'
[    355]16:44:44.35      'SNVT_volt_mil'
[    356]16:44:44.35      'SNVT_vol_f'
[    357]16:44:44.35      'SNVT_volt_f'
[    358]16:44:44.35      'SNVT_zerospan'
[    359]16:44:44.35      'zero'
[    360]16:44:44.35      'span'
[    361]16:44:44.40 User type definitions loaded from file 'C:LONWORKSLM_DDEEXAUSER.TYP Revision # 1, # types defined 12'
[    362]16:44:44.40 Type checking the format file with: 'C:LONWORKSLM_DDEEXAUSER.TYP'
[    363]16:44:44.40      'LONndQStatResp'
[    364]16:44:44.40      'result'
[    365]16:44:44.40      'trans_errs'
[    366]16:44:44.40      'trans_timeouts'
[    367]16:44:44.40      'rcv_trans_full'
[    368]16:44:44.40      'lost_msg'
[    369]16:44:44.40      'missed_msg'
[    370]16:44:44.40      'reset_cause'
[    371]16:44:44.40      'node_state'
[    372]16:44:44.40      'os_revision'
[    373]16:44:44.40      'error_log'
[    374]16:44:44.40      'model_number'
[    375]16:44:44.40      'bypass_mode'
[    376]16:44:44.40      'stat_resp_wcode'
[    377]16:44:44.40      'code'
[    378]16:44:44.40      'stat_resp.result'
[    379]16:44:44.40      'stat_resp.trans_errs'
[    380]16:44:44.40      'stat_resp.trans_timeouts'
[    381]16:44:44.40      'stat_resp.rcv_trans_full'
[    382]16:44:44.40      'stat_resp.lost_msg'
[    383]16:44:44.40      'stat_resp.missed_msg'
[    384]16:44:44.40      'stat_resp.reset_cause'
[    385]16:44:44.40      'stat_resp.node_state'
[    386]16:44:44.40      'stat_resp.os_revision'
[    387]16:44:44.40      'stat_resp.error_log'
[    388]16:44:44.40      'stat_resp.model_number'
[    389]16:44:44.40      'stat_resp.bypass_mode'
[    390]16:44:44.40      'LONndResult'
[    391]16:44:44.40      'result'
[    392]16:44:44.40      'result_wcode'
[    393]16:44:44.40      'code'
[    394]16:44:44.40      'result'
[    395]16:44:44.40 Loaded the domain on the network interface: 'LbxDomain'
[    396]16:44:44.40 Loaded the domain on the network interface: 'default_domain'
[    397]16:44:44.40 Final initialization phase of the DDE Server.

楼主:
在VB里面的调用程序如下
Dim a, b, d
labset.LinkTopic = "lmsrvr1|Netvar"
labset.LinkItem = "control.set_point"
a = CInt(labset.LinkItem)
labset.LinkMode = 2
labnow.LinkTopic = "lmsrvr1|Netvar"
labnow.LinkItem = "temp sersor.current_temp"
labnow.LinkMode = 2
b = CInt(labnow.LinkItem)
labgj.LinkTopic = "lmsrvr1|Netvar"
labgj.LinkItem = "remote display.alarm"
d = CInt(labgj.LinkItem)
labgj.LinkMode = 2
If isadmin <> "admin" Then
btnset.Enabled = False
End If
End Sub

现在提示类型不匹配

请帮忙 请教如下问题 数据可已经连接

1 是否可以直接在VB中取整型a = CInt(labset.LinkItem) 如果这样不行,该如何修改?

2 DDE 怎么样看出并设置非标准网络变量

3 数据库下来了,DDE连接成功了 VB的调用程序有没有现成的?我这段程序可不可以?

非常希望得到您的答复 最好能够给我直接的程序指点 谢谢您

附液位控制控制的NV程序 上面的程序写的是温度控制的 恩  最后我要做液位的 恩

附NC程序如下

#include <snvt_rq.h>
#include <netdbg.h>
#include<stdlib.h>
#include<addrdefs.h>
#include<msg_addr.h>
#include<access.h>
////////////define  I/O object   ///////////////////////
// 输入、输出为4-20mA,纯滞后时间t=32秒  负载电阻350欧姆
//一阶模型G(s)=3.9/53s+1 ,     采用位置式PID
//二阶模型G(s)=3.3e-32s /(64s+1)(123s+1)

IO_4  output bit load_5620;  //TLC5620  LOAD片选
IO_3  output bit adselect;    // TLC0834  A/D芯片片选
//IO_5 output bit daselect;
IO_8  neurowire master select(IO_5) clockedge(-) da_convert;
IO_8  neurowire master select(IO_3)  ad_convert;

// a= Kp(1+T/T1+Td/T)   b=Kp(1+2Td/T)   c=KpTd/T  T采样时间=3秒
// Kp= 100   Td=10    Ti=100  Pv=0.6(反馈)  给定=20  死区
// P 10-40   I  100-200   D=10-20
//   define variable  //
unsigned int e_value[3]={0,0,0};//误差e(k)=e_value[0]  e(k-1)=e_value[1]  e(k-2)=e_value[2]
unsigned int e[3];
unsigned int rk;  //给定输入信号

//    define timer   //
mtimer repeating out_timer=300;
mtimer repeating convert_time=4;   // 实际a/d转换时间32us
stimer repeating sample_time=3;    //采样周期T=3秒

unsigned  int  adsample_value;    //本次采样输入c (k)
unsigned  int  uk,uk1=0,dtuk;     //控制增量dtuk、uk=u(k)、uk1=u(k-1)
unsigned  int  out[2],out_data[4];

//unsigned int a,b,c;
network input unsigned int da_val;
network  output unsigned int  nv_da_value=200;
network  input unsigned int c
network  output unsigned int ukk,ukk1;
network  output unsigned int yewei_sample;

when(reset)
{
 io_out(adselect,1);
 //io_out(daselect,1);
}
void read_ad(unsigned int select_ch)        ///  read A/D result
{
 out_data[0]=select_ch*16+0xc0;
 io_out(ad_convert,out_data,24);          // 输出数据的同时,输入也被读入out_data中
 adsample_value=out_data[0]*32+out_data[1]/8;   // 取出a/d的结果
}
//Δu(k)=Kp[e(k)-e(k-1)]+Ti*e(k)+Td*[e(k)-2e(k-1)+e(k-2)]
 when(timer_expires(sample_time))
{
 read_ad(0);
 nv_ad_value=adsample_value;
 rk=Tr;
 //e[0]=e_value[0]=rk-adsample_value;   // 计算偏差 e (k)=r (k)-c (k)
 e[0]=rk-sample;
 if(abs(e[0])>Die)
 {e[1]=e_value[0]-e_value[1]; //e(k)-e(k-1)
  e[2]=e_value[1]-e_value[2];  //e(k-1)-e(k-2)
  dtuk= Kp*e[1]+Ti*e[0]+ Td*(e[1]-e[2]);
 }
 else dtuk=0;
 uk=uk1+dtuk;
 ukk1=uk1;ukk=uk;
 if(uk>240 || uk1>240) uk=240;
 if(uk<51 || uk1<51 ) uk=51;

 out[0]=1;               // 1通道
 out[1]=uk;
 io_out(da_convert,out,16);
 io_out(load_5620,0);
 io_out(load_5620,1);
 nv_da_value =uk; //赋值给网络变量

 out[0]=3;               //2通道
 out[1]=da_val;
 io_out(da_convert,out,16);
 io_out(load_5620,0);
 io_out(load_5620,1);
 nv_da_value =out[1];

 uk1=uk;                     // u(k-1)=u(k)
 delay(400);
 e_value[2]=e_value[1];    // e (k-2) = e (k-1)
 e_value[1]=e_value[0];    //e (k-1) = e (k)
}

最后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珍惜希望您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恩 请您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