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4):
我做的是plc恒温水箱控制系统 有加热装置、冷却装置 、抽水泵和 回流设备及温度流量的显示       但要求加热、冷却时水温无变化应报警。用的是FXON-60MR PLC 数据采集和输出模块是FXON-3A。我现在的疑问是 怎样编写报警程序 水在加热和冷却时温度是时刻变化的 反映此温度状态只能用一个数据寄存器 那该怎样编程反映温度上一刻与下一刻是变化还是没变化呢!
也就是说 不变化就报警  变化要及时显示出来 。  或许是我的思路根本就不对
如果有会的请帮忙一下!!不胜感激!!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
yongjie830602@yahoo.com.cn

网友A:
把采集的数据轮流写入两个寄存器,比如1秒前写入的数据与现时写入的数据作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C:
我可以用一个温控器就能达到效果,且有型的机器,
zheng.ba@foxconn.com

网友D:
用温度控制仪更省事

网友E(2006-08-02):
PLC报警问题,谢谢
现在有两个报警信号,当信号到达的时间,灯要亮,蜂鸣器要响,按下消音就不响了,当另外一个信号再来的时间,灯要亮,蜂鸣器要响,按下消音就不响了
我的油箱是gunaixiang@163.com
给我一片天空,我会划出一道美丽的彩虹,给我一个机会,我会还你无限精彩!

网友F:
加热、冷却时控制中好象"水温无变化应报警"不合理,温控中,如超温报警(温度超过设定值)或低温报警(温度低于设定值)给出报警信号比较正常.先读入温度测定的现在值,并把它存在某一数据存储器中,把设定值存在某一数据存储器中(上下两个值),并使实际温度与设定温进行数值比较,而输出报警信号.

楼主(2007-05-18):
可是如果加热器坏了,怎么能及时的知道呢?我想通过温度的变化来反映这个问题比较好!当然我个人觉得也不可能时刻检测到水温 但重要的是要设定一定的时间间隔来采集数据检测水温有无变化 以此能够反映出 加热器的工作状态!所以我觉得 既要保证水温的正常的范围内,但同时也要保证加热器在正常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