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gong

楼主(2005-06-04):
低压无功补偿装置不宜频繁投切

  摘要:分析了以接触器为投切开关的低压电容无功补偿装置不宜频繁进行电容器投切的原因,阐明了投切时产生的过电压和冲击电流对自愈式电容器的各种危害,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 自愈式;低电压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装置;投切;接触器;应用
  在低压配电网络中,运行着大量的感性无功负荷需要进行补偿,否则,将使网络损耗增加,电压质量恶化。为了提高供用电质量,降低线损与节能,以及充分利用设备的容量,以自愈式低电压并联电容器为主要元件,接触器为投切开关的低压电容无功补偿装置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些装置一般是将电容器分为若干组。根据控制物理量的变化,进行电容器的投切。但是,若无功负荷经常波动变化,而装置又需要将cosφ控制在较高水平时,电容器的投切,往往就比较频繁,从而可能给电容器造成危害,使其早期损坏。

1 电容器投入时,产生过电压与过电流
1.1 电容器在正弦电压下的投入
  电容器投入时的等值回路如图1所示。
  图1中r为回路中等值电阻
  如图示,当电容器在正弦电压U(t)=Umsin(ωt+φ)下投入时,电路的微分方程
  
  解方程(1),可得电容器投入时,电容器上的电压Uc为:

   A为常数,与电容器投入时的初始状态有关。
  电容器投入时的电压Uc曲线如图2所示。

  图中U′与U″分别为Uc的稳态分量与暂态分量。
1.2 电容器的初始电压为零,投入电网时的电压Uc
   为了控制电容器投入时不致产生危险的过电压,一般要求电容器不能在已有充电电压的情况下投入电网,以免危及电容器与其他电气设备的安全。
  所以电容器投入时的初始条件为

  由式(3)和式(4)可知,电压Uc和电流i的稳态分量均为正弦交流,而暂态分量则为衰减的直流。
  暂态分量的强弱与电容器投入电路的时间有关,当ψ+φ=0或π时投入,则暂态分量最大。

  这时电压Uc的曲线如图3所示
  从图3可看到Ucmax可接近稳态时电压Uc幅值的二倍。
  由式(4),可知电流i在ψ+φ=0时为:

  当电容器刚投入,即t=0时,暂态分量之初值所以,在稳态分量上迭加一个甚大的暂态分量i″(0),将使投入时的电流远远超过稳态时的数值,而引起电流冲击。电流i的曲线如图4所示。

2 频繁的过电压对自愈式并联电容器的危害
2.1使电容器的绝缘介质老化过程加速
  自愈式金属化并联电容器是用金属化聚丙烯薄膜进行绕卷而制成的,它的绝缘介质聚丙烯薄
膜与其它品种的电容器一样,会逐渐老化,其老化的速度与施加电压、使用温度等条件有关。一般认为,电压升高10%,寿命降低一半。具体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U0-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下的使用寿命
   U-实际施加电压
     -过电压下的使用寿命
   α-常数,一般取7-9
  投入电容器所产生的过电压,虽然是瞬时的,而不是长期的,但过电压对绝缘介质的影响是能够累积的,在国标GB/T12747-1991中要求:每年的操作不超过5000次,但实际可能远不止此数。若有一个10分组的无功补偿装置,每3分钟操作一次,循环投切,一年共可操作17.5万次,平均每台电容器投切达1.75万次;为标准要求的3.5倍,而目前控制器的延时时间一般仅为10s-100s。
2.2 过电压使自愈性能提前失效
   自愈式并联电容器最重要的性能是它的“自愈性能”。电容器在运行时,由于绝缘介质中存在杂质、气隙等弱点,在电场作用下被击穿形成导电通路,流过短路电流,电容器在击穿释放能量的瞬间,使其周围的金属层达到很高的温度而熔化乃至蒸发,又恢复了绝缘介质的绝缘,电容器仍可继续运行。
   电容器的自愈,固然需要一定能量,但当释放的能量过大就会损伤薄膜。释放能量大,击穿点周围的薄膜温度就过高,这部分的介质就会逐步老化直至发生不能自愈的绝缘击穿。
   自愈能量可用下式表示:

  由式(8)可知,自愈能量W与外施电压U的4次方成正比。因此,当电容器投入而产生过电压时,若发生介质击穿而自愈,这时的自愈能量与在额定运行电压时的自愈能量相比,是十分大的。例如,当在过电压倍数为1.8或1.5时发生自愈,其自愈能量分别为额定运行电压时的10.5倍与5倍。所以,频繁的过电压将使电容器的自愈性能恶化。直至发生不能自愈的绝缘击穿。
2.3 使电容器的局部放电加剧,促进绝缘老化和电容量衰减
 自愈式低电压并联电容器的局部放电性能是比较差的,作者曾进行过一些局部放电测试,某些试品的局部放电起始电压仅为250V,而且有的局部放电量达数千微微库,这一点与西容所的测试结论(3)是相符的。
   在GB/12747-1991与IEC831(1998)中,虽然没有对自愈式电容器提出进行局部放电试验的要求,但产品的质量的确与其局部放电水平有很大关系。文献[3]指出,在进行耐久性试验被淘汰的一些试品中,局放性能相对好一些的试品,其经受耐久性试验的时间就长一些,也就是寿命相对长一些。国外产品也同样,例如,南朝鲜的产品质量反映较差,其局放性能相对也较差,这充分说明产品质量与其局放性能的关系。
   自愈式电容器的局放性能较差是由它的结构和工艺所决定的。
  (1)元件是用单层介质经紧密绕卷而成,然后在用热处理工艺,使薄膜收缩以提高元件的紧密度,其目的是尽可能排除极板间的空气与水分,并防止在喷金时造成短路,这方法不可能全部驱除空气。
  (2)为了保证元件端头喷金与极板接触良好,元件的结构采用错位卷绕,我们公司错位为1mm.所以端头两层薄膜间空隙存在空气。
  (3)即使采用真空浸渍,元件内部的空气不能全部排除,绝缘油也不能浸入,只能改善元件端部的场强。
  对于铝金属化膜来说,在电场的电化学作用下,由于存在空气和水份,极板会氧化而生成透明Al203圆点和极板边缘侵蚀。Al203是不导电的绝缘体,从而减少了极板面积。
  文献[5]对铝金属化膜在局部放电作用下,发生极板边缘的损坏现象进行了试验研究,他们在试验中观察到在非金属化膜和金属化膜接触区域由于空气隙的存在,引起的干涉图象,空气隙的位置跟金属化局部破坏区域相吻合。说明金属化层破坏过程跟在局部放电时的氧化有关。他们认为,边缘破坏首先是由它的气体放电产生的离子轰击引起的,在有足够数量的氧气存在时,离子轰击导致极板边缘等离子化学的氧化过程。
  在电容器频繁投切而产生的过电压作用下,电容器的局部放电不断得到激发而加剧,其结果必然对绝缘介质的老化和电容量的衰减起促进作用。
3 冲击过电流对自愈式并联电容器的影响
3.1 使喷金层与金属化层的接触状况变坏,甚至出现喷金层脱落。

   图5是自愈式电容器的元件端部喷金示意图,由图可知,端部喷金是 作为电极引出的。由于 金属化层很薄,一般仅0.02μm左右,喷金层也不厚,例如我们公司控制在0.5~0.8mm,所以它们之间的接触仍很薄弱,若工艺中不注意,就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电容器元件端部喷金层的脱落,是造成电容器在运行中损坏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喷金层的脱落,一般认为与冲击大电流有关。
   为了更好地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极端部喷金层的脱落,文献[6]介绍了一些试验 情况。
   (1)对两组元件(每组100只)分别施加相同能量、但不同峰值和波形的电流脉冲,结果发现两 组元件的电极边缘的接触质量下降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推断热应力不是造成接触下降的唯 一原因。
   (2)对两组试品分别施加峰值相同、但能量不同的电流脉冲,结果发现它们的接触质量下降 情况十分相似,这说明喷金层和电极接触质量降低主要取决于电流脉冲的峰值而不是它们的 能量。
   (3)通过透明的试验箱能看到当强电流通过元件时,电极边缘处产生放电,同时伴随着tgδ增加;放电现象发生后,产生了气泡,这些气体以小气泡的形式从喷金层的边缘部位冒出来 。展开受试元件,在电极与喷金层的接触面出现电蚀现象。因此,文献[6]认为电极与喷金层接触质量的降低主要与所加电流脉冲的峰值有关 。
   我公司为检验喷金质量,在一组电容器旁,接入二台电容器,每隔3分钟投切一次,数月后 ,在1000z下测tgδ,发现有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冲击过电流对喷金层与金属化层的接触质量的损害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必须限 制频繁投切电容器所产生的冲击过电流。
3.2 使电容器的tgδ增加,提高了运行温度,缩短使用寿命。
   图6是自愈式电容器的简化等值电路,其中R是包括喷金层与金属化层的接触电阻、极板电阻 与引线电阻等在内的等值电阻。

   在电容器频繁投入所产生的冲击电流不断作用下,喷金层与极 板的接触电阻随着接触质量逐渐下降而增大,由于tanδR=ωCR,因此电容器的tanδ总是相应增加,tanδ的增加,必然使电容器的温升增加,从而提高了内部元件的 运行温度。
   电容器运行温度提高的后果是使用寿命缩短。自愈式电容器的绝缘介质聚丙烯薄膜是高分子 有机物,在电场与温度作用下,会逐步变质老化,直到完全失去其介电能力。工作温度越高 ,其老化速度就越快,使用寿命就越短。过去曾对油纸介质一直使用8度规则,即介质的工 作温度每升高8℃,其寿命就降低一半。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通过研究,在1964年提出电容器 的使用寿命用下式表示。

式中:τ—使用寿命(年)
     Q—介质工作温度(℃)
    E—极间电场强度(V/μm)
     K—常数
   日本通过研究,得出热老化温度越高,寿命越短;在不同温度下,其寿命减半温升也不同 的结论。具体如表1所示。

4 小结与建议
   4.1 以接触器为投切开关的低压电容无功补偿装置,不宜频繁进行电容器的投切。否则, 投切时所产生的过电压和冲击电流将对自愈式电容器造成危害,使容量下降,tgδ增大 及绝缘老化加速等,最终使电容器早期损坏。
   4.2 建议适当延长投切时间间隔,实行循环投切,减少投切次数,使这满足GB/12747-1991的有关要求。
    4.3 为限制冲击电流对喷金层与金属化层接触质量的损害,必须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如 串入小电感或采用专用接触器等,建议将冲击电流的峰值限制在20In以内。

楼主:
电气化铁道谐波抑制与无功补偿的最优计算
    摘要:首先分析了电铁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的现有方法以及各个方法存在的优缺点,总结了它们之间的基本联系和需要考虑的多种因素。通过对实际工程的探索,针对电铁负荷这一特殊类型,从无源滤波器的基本设计入手,归纳出了综合考虑总投资等因素情况下,电气化铁道最优谐波抑制与无功补偿的计算方法,文章最后通过对实际工程进行仿真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进一步确认了该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滤波器设计;谐波抑制;无功补偿;电气化铁道;数字仿真

1 引言
  谐波问题与无功功率问题对电力系统和电力用户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各方面关注的热点之一。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但是两者间的联系非常紧密:(1)存在谐波的情况下,无功功率的定义和谐波有密切的关系,谐波除本身的问题之外,也影响负载和电网的无功功率,影响功率因数。(2)产生谐波的装置同时也大都是消耗基波无功功率的装置,如各种电力电子装置、电弧炉和变压器等。(3)补偿谐波的装置通常也都是补偿基波无功功率的装置,如LC滤波器、有源电力滤波器中的许多类型都可以补偿无功功率。
  电气化铁路具有速度快、运输能力强、供电距离长、节约能源与造价、牵引性能好等优点,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世界以及我国铁路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电气化铁路的负荷特殊,所产生的谐波、负序不仅影响到电铁牵引站的供电可靠性,对当地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当前电铁谐波抑制的主要措施是在谐波源头加装LC调谐滤波器、静止无功补偿器(SVC)或是有源电力滤波装置(APF或SVG)(1)无源滤波器装置,即由电力电容器、电抗器和电阻器适当组合而成的滤波装置。由于其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维护方便以及价格上的优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也有不少缺点:①有效材料消耗大,体积大;②滤波要求和无功补偿、调压要求有时难以协调;③滤波效果不够理想,对系统运行状态较敏感;④系统频率特性变化时,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和系统发生谐振或产生谐波放大,引发事故。(2)静止无功补偿器虽然可以根据无功功率需求量自动进行补偿,适合抑制快速变化的畸变负荷(如电力机车)所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变,但是也必需注意它们自身所产生的谐波影响。(3)有源滤波器虽然在滤波效果、无功补偿效果、抑制电压波动及设备体积等方面都有较大优势,但是其投入实用的最大障碍是设备的高价格。
  在电铁牵引变电所加装无源滤波器,不仅可以吸收谐波电流,而且也能提高功率因数和电压质量。滤波装置的设计要求是以最少的投资达到最佳的补偿与抑制效果。本文以西昌电气化铁道为例进行滤波器设计和仿真研究,提出了兼顾投资成本等多因素的电铁无源滤波分组投切最优补偿方案的计算方法。

2 基本设计方法
  由于电铁负荷变化很大,在轻载时形成无功倒送(进相无功),电力管理部门对此一般采用反送正计功率因数计量,即按一段时期统计的平均无功(无功按绝对值相加)和平均有功的关系计算功率因数cosθ。即:

   通过公式可以看出,无功的减少直接导致功率因数的优化。按照最小二乘法,即当并联滤波器后的平均等效无功接近该电臂负荷的平均无功值,可以获得固定补偿下的最高功率因数。
  现有的电气化铁道治理方案计算方法一般是以监测得到的实测数据,按预设的各可能方案(例如:固定无功补偿器、无源滤波器组分组投切+固定电抗器、无源滤波器组+固定电抗器分组投切等)分别计算滤波器参数以及进行结果的校验。因此整个设计过程所需时间、方案接近最优的程度主要由方案的预设过程以及相关参数(滤波效果、总投资、设备安装等)的校验与比较来决定。虽然最终方案能达到设计要求,但不一定为最优结果。
  根据各种经验模型(补偿方式等)模块的建立,可以由程序自动计算出所有最优组合,并且根据具体要求(是否设定评估权重)得到所需的方案(或方案列表)。根据今后的发展需要,程序只需要进行模块扩展就能满足最终输出的全面性。在此限于篇幅仅介绍补偿分段,兼顾总投资最小的最优投切计算方法,即把无源滤波器(或并联电抗器)进行分组,针对不同的分组情况,结合投切阈值与延迟时间,在满足滤波要求的基本条件下,通过程序自动寻求最优分组投切补偿方案。
  按照无功补偿的要求,应使负荷的无功尽量由兼作无功补偿器的滤波器补偿。在工程实际中,应在负荷消耗的无功超过某些阈值时,利用开关进行无源滤波器的分组投切,分段补偿。但是在工程实现上存在一些约束条件:
  (1)由于滤波器只能按照各次滤波器的并联数进行分组,无法实现无级补偿。
  (2)如果对滤波器分组过多,虽然能提高补偿效果,增大功率因数,但是同时也增加了开关(在实际工程中,使用大功率电子开关器件,可以频繁投切)的数目,进一步增大了设备投资。
  (3)用作滤波器投切的开关的价格和使用寿命与投切次数密切相关。按照最优补偿效果,常常会出现开关投切过于频繁,造成使用寿命较短,长期投资增加。
  (4)进行分组投切的滤波器按照各次谐波的滤波要求设计,进行分组后,也必须满足滤波要求。
  综合考虑以上约束,可以得到基于非线性规划的滤波器优化设计模块的数学描述:

  其中,f(SWM,T,m,Pi,Qi)为满足滤波效果和开关投切次数限制进行潮流计算所得的反送正计功率因数的函数;g(SWM,T,Pi,Qi)为投切次数的约束条件函数,T是开关投入的延迟时间;N为某时段所能接受的投切次数,由所采用的开关类型决定,所选定的最大阈值和开关延迟时间决定了开合次数,同时也影响功率因数,所以可以通过初步计算筛选出满足开合次数的可能组合,减小计算量;m是分组情况,根据不同工程设计要求,可以分为各次谐波滤波器内分组(如图1)、滤波器间组合分组(如下仿真实例)以及滤波器与并联电抗器分组等方式;n为谐波的次数;Pi,Qi是负荷在一段时间内的无功与有功;SWM为投切时采用的阈值,影响投切的最大阈值由滤波率决定;SWmn是某种分组情况下,滤波器投切的无功上限(最大阈值)。通过潮流的计算,对满足各项标准的寻优结果(可能有多个)按具体要求的各项因素权重进行自动或人为评估。

  鉴于用户注入电网的谐波电流允许值是公共联接点三相数据。根据阻抗平衡型牵引变压器的接线方式和两相侧谐波电流的相位变化,两供电臂流入110 kV电力系统公共联接点三相的谐波电流计算式如下:

  假设α臂、β臂谐波电流仍能满足90°相位条件。Iαh、Iβh分别表示两供电臂的第h次谐波电流。牵引变压器三相侧注入系统的谐波电流不超过国标允许值Ih允许,亦即:

由二次不等式性质可知,在Iαh与Iβh的代数和为定值时,滤波后使Iαh=Iβh时三相侧注入系统谐波电流相等且最小。即

其中,In是各次谐波在变压器高压侧的电流限值,U是低压侧额定电压,αmn是某种分组情况下对n次谐波电流的分流比,HRIn是n次谐波的电流含有率,ZS是系统的阻抗,ZC是已投入的分组无源滤波器的阻抗。

3 电铁谐波治理中的仿真
  鉴于西昌地区处于四川电网的末端,而且无大的电源点,与主网的联系非常薄弱。附近的电源支撑点由于装机容量较小,因此不足以支持该地区内的负荷,电网的短路容量也较小。由于上述原因,电铁投运后所产生的谐波、闪变、波动以及不平衡等问题十分突出。西昌电网担负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重
要负荷的供电任务,西昌电网的电能质量问题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以及重要负荷—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可靠优质供电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针对西昌电铁的实际运行情况,以泸沽牵引变电所为仿真对象。仿真设计的基本要求如下:
  (1)至少具有3、5、7次谐波滤波功能,使牵引变电所注入电网的谐波电流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
   (2)在公共联接点处由牵引变电所负荷波动造成的电压波动和闪变达到国家标准及三相不平衡的要求。
  (3)公共联接点处110 kV母线电压控制在106.7~117.7 kV之间,牵引变电所27.5 kV母线电压不超过29 kV。
  (4)保证在各种运行方式下不发生谐波放大及谐振。各滤波支路的电流、电压、容量校核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通过计算并比较可知:
  (1)如果使用无源滤波器组+固定电抗器补偿方案(不分组投切),最高功率因数不能满足补偿要求(cosθ<0.9)(计算结果如表1)。

   (2)如采用有源滤波器方案,投资将大大超出。
   (3)采用滤波器分组投切寻优算法,预先设定各相关标准以及总投资等相关因素的权重(也可根据输出的各类最优结果综合考虑)。为满足频繁投切,使用真空开关(VBM34 kV600 A),同时采用延时投切的方法。两臂实测的平均无功分别为1.1 Mvar和1.6 Mvar。考虑根据滤波要求(只考虑3、5、7次谐波)可以计算出满足谐振点以及滤波率的各次滤波器串并联数(表2)。对于电铁负荷,当有机车通过时,无功与负荷电流较大,且基本维持在一定的高负荷水平;而线路上无车辆运行时则无功与谐波水平很低。按照以上分析,只需在较高负荷(无功)水平时投入全部滤波器,在低负荷时投入部分滤波器。  考虑工程实际安装及控制,3、5、7次滤波器组内不再拆分,只进行简单的组合分组;结合滤波器分组情况和并联电抗器部分的等效无功值确定投切区间,最后根据选定的步长在寻优计算过程中作为每种分组情况下的补偿调节,以决定最优分组投切状态。

  在此列举计算过程中三种分组方式的结果,如表1所示。
  (1)固定无源滤波器+并联电抗器(两级):3、5、7次滤波器同时投入后,仅根据应补偿的无功电流决定并联电抗器是否投入。α臂和β臂并联电抗器分别为2.9 Mvar和2.6 Mvar(使两臂等效无功达到其实际平均无功水平)。可形成两种补偿量:α臂1.1 Mvar和4 Mvar;β臂1.6 Mvar和4.3 Mvar。总共使用4个VBM。
  (2)固定无源滤波器+并联电抗器(三级):3次与5次、7次滤波器同时投入;3次与5次、7次滤波器与并联电抗器同时投入;3次滤波器和并联电抗器同时投入。α臂和β臂的并联电抗都是2.3 Mvar(3次滤波器和电抗器并联后仍呈进相无功)。可形成三种补偿量:α臂0.3 Mvar、1.7 Mvar、4 Mvar;β臂0.6 Mvar、2.1 Mvar、4.3 Mvar。总共使用6个VBM,并联电抗器一拆为二,增加20万元,真空开关增加24万元。
  (3)并联电抗器分拆为两个,分别为1 Mvar和2.5 Mvar。相应可形成四种无功补偿量:α臂0.5 Mvar、1.5 Mvar、3 Mvar、4 Mvar,β臂0.8 Mvar、1.8 Mvar、3.3 Mvar、4.3 Mvar。比起(1)增加6万元(增加了电抗器容量1.5 Mvar)。
  通过前述的计算方法寻优,各分组情况下投切时间为5 min时结果较佳。从结果来看,分组一仅控制并联电抗器开断最为简单,且投资费用最低。平均功率因数0.92,满足功率因数要求,通过对滤波效果等相关参数的校验,满足要求。在真空开关投切的过程中,滤波器接入方式不变,所以不影响对谐波的滤波效果。分组二通过改变3、5与7次以及电抗器之间的并联组合关系来改善功率因数和无功倒送情况,可取得0.96的平均功率因数。瞬时最大倒送无功下降到2 Mvar,但是在滤波器分组投切过程中,在只有3次滤波器接入时,注入系统的5、7次谐波可能超出允许值。分组三不改变滤波器接入方式,由两组电抗器来控制无功补偿量,故平均功率因数可达0.955,瞬时最大无功倒送减小到1.88 Mvar,且不改变对谐波的滤波效果,但是由于增加开关并将电抗器拆分增加了投资。
  采用无源滤波器+并联电抗器分组投切可改善牵引变电所平均功率因数,满足考核要求,减少容性无功倒送量。采用两牵引臂各一个真空开关控制并联电抗器投切、滤波器组始终保持接入的方式,控制简单,且不影响开关切换前后的谐波抑制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真空开关应在电流过零相位断开,以减少反电势对开关的影响。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电气化铁道的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在满足滤波要求和无功补偿要求的基础上,以投资最小为优化目标,基于非线性规划的滤波器优化设计方法。文中通过对西昌地区泸沽牵引变电站进行仿真研究,验证了方案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网友A:
无功补偿的容量怎么算?可以说出它的公式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