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4):
前日,我在电脑中安装WINCC 6.0。安装过程一切都很正常,我有一个做的授权,也安装了,启动是正常的,但是在使用他建立项目的时候,却发生错误,显示信息说不能建立项目,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我的安装方法有问题,我把SQL2000和WINCC的所有文件都安装到D盘了,我的电脑中还安装了.NET,STEP7 5.3,PROTOOL 6.0等软件,其他都很正常,但是唯有WINCC出现了问题,是不是WINCC6.0于什么软件有冲突啊,愿哪位高手为我解答这个问题,我愿意使用一张STEP 5.3致谢。

网友A(2005-11-10):
你的授权不行。。我以前的也是这样。一新建项目就死,但是打开已经有的项目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你试试看 是 不是这样

网友B(2006-05-18):
借宝地问一下,我也装了SQL2000但是还是装不了 wincc6.0 系统仍然提示需要安装SQL2000,请问是不是需要特定版本的SQL2000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行。。我以前的也是这样。一新建项目就死,但是打开已经有的项目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你试试看 是 不是这样

需要安装WINCC专用的!

网友D:
你的SQL2000可能不是wincc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