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5):
有两个触摸屏,分别要求打印上面的数据。是不是不定要用两台打印机啊???????

网友A:
看你触摸屏是怎么处理了, 是两个通讯连接了还是独立的两个屏幕,如果连接了一个打印机就可以了 。如果独立的话就要每个HMI接一台打印机了。    有问题可以联系 QQ52777735. E-MAIL: qinlinfeng◎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