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步进?

楼主(2005-06-05):
请问十根线的步进电机怎么接到五根线的五相驱动器?
另外五根线怎么接?急,谢谢了,没有说明书.

网友A:
a+ a- b+ b- c+ c- d+ d - e+ e-对应驱动器的10个接线端子,如果是5个接线端子把电机接线串联起来

楼主:
老大如何串联呢?把A+.A-串联,依次类推,?那样不短路了吗?如果把A+,B+都串起来,那样最后不只有两个接线端子了.说详细一点.

网友B:
我给你发的邮件你收到没有啊,我是步进电机,我重新注册了用户名了.

网友B:
这是五相步进电机的出线方式,第一种是出十根线的,也就是你的那种,第二种是步进电机内部已经连接好了,这种叫五边形出线,参考一下.

网友C:
不错
是不是就是把*连接变成△连接的原理一样